求问十字路口交通灯设计 论坛里的相关帖子我都看过了,下载后运行总有错误

楼主:
LED显示和中断定时电路。利用定时器T0产生每10ms一次的中断,每100次中断为1s。对两个方向分别显示红、绿、黄灯,已经相应的剩余时间即可。值得注意的是,需要意识到,A方向红灯时间=B方向绿灯时间+黄灯缓冲时间这一常识。本项目使用MAX7219芯片
设计一个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器。用单片机控制LED灯模拟指示。模拟东西方向的十字路口交通信号控制情况。东西向通行时间为80s,南北向通行时间为60s,缓冲时间为3s。

求助大神,论坛里的相关帖子我都看过了,可能是由于我的水平有限,下载后运行总有错误,我本人也找不出问题在哪,希望有大神帮忙,

网友A(2018-06-12):
没有添加程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max7219驱动的交通灯几乎是没有的,只能按照你的要求来写程序。。。

这样啊,好吧

网友B:
抱歉抱歉,是我没有讲清楚,驱动交通灯的不是MAX7291,只是说用到

网友D:
需要的不是应该是AT89C51吗?我刚做好

网友B:
谢谢各位了,我刚刚做出来,用的52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需要的不是应该是AT89C51吗?我刚做好

大哥,我需要一个51 的交通灯救急可以发我一下吗,只需要最简单的
用单片机控制LED模拟交通灯。东西向通行时间为19s,南北向通行时间为15s,缓冲时间为3s。
本项目为典型的LED显示和中断定时电路。利用定时器T0产生每10ms一次的中断,每100次中断为1s。对两个方向分别显示红、绿、黄灯,并显示相应的剩余时间。值得注意的是,A方向红灯时间=B方向绿灯时间+黄灯缓冲时间。

网友F:
给你介绍一个正确有效看得懂的案例
实例30  带限行时间显示的模拟交通灯

实例30
缩短亮灯时间,是为了仿真演示,便于观看,否则,你等得不耐烦了,实际应用时,可可修改延长。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G(2023-07-03):
这个号详细,需要加入分时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