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多路智力竞赛抢答器的设计与制作实训报告与资料下载

楼主:
《数字逻辑电路》实训报告
专    业:        自动化
学生姓名:
学    号:
指导教师:
多路智力竞赛抢答器的设计与制作
1  整机设计
1.1 设计要求
设计一个8位智力竞赛抢答器
1.1.1设计任务
设计一个多路智力竞赛抢答器,可以同时供八位选手进行抢答使用,并且具有清零作用,主持人一键按下即开始工作。
1.1.2性能指标要求
(1)设计一智力抢答器,供八个选手参加比赛,编号为 1 到 8,按键分别为S1-S8。
(2)设置一个主持人开关,用来控制抢答开始和系统清零。
(3)抢答器具有数据锁存与显示功能。当抢答开始后,有选手按动按钮时,锁存相应的编号,并在数码管显示抢答选手的编号,蜂鸣器报警响起,此时,封存输入电路,禁止其他选手进行抢答,维持到主持人按下控制开关将系统清除为止。即可进行下一轮抢答。
1.2 整机实现的基本原理及框图
1.2.1基本原理
从通电接口接上电源后,当主持人把开关拨到清除状态,EI=1,74LS148芯片不工作,CD4511的BI端为低电平,消隐功能有效,则使输出端全为0,数码管灭;当主持人把拨码开关拨到另一边时,抢答开始,优先编码器工作,即74LS148芯片工作,8位选手可通过8个按键进行抢答,当最快的选手按下按键时,74LS148的GS端输出为0,进入到74LS279的第四个RS触发器时,输出的4Q为1,即返回到74LS148的EI端也为1,此时74LS148进入锁存状态,74F86的2脚变成为1与1脚的1经过异或门输出为0,进而PNP管导通,蜂鸣器响起,其他选手按下均无效;LED2灯亮起,74LS148输出给74LS279的三个RS触发器,进而输出响应的电平,经过74LS27芯片或非门,进而输出相应的电平值到CD4511芯片,CD4511芯片的BI端为高电平,此时LT端为高电平,LE端为低电平,4511译码器工作进而输出编码,使得数码管显示相应的选手号码。以此类推,均可显示1-8号选手。
1.2.2总体框图
2 各功能电路实现原理及电路设计
2.1 电源电路电路
2.1.1电源电路设计
2.1.2电源电路实现原理
CON2接口为电源输入端,用来接5V电压输入,接着接个LED灯和电阻进行串联,LED灯亮指示是为了显示电路是否在供电状态,电阻起分流作用。
2.2 抢答信号输入电路
2.2.1抢答信号输入电路设计
2.2.2抢答信号输入电路实现原理
抢答信号输入由按键和电阻组成多路输入的电路,初始状态按键是没按下的,即为高电平状态,当按键按下时,输入的信号为低电平。电阻起限流作用。
2.3 优先编码器电路
2.3.1优先编码器电路设计
2.3.2优先编码器电路实现原理
   优先编码器使用74LS148芯片,由8个信号输入端,3个信号输出端,2个使能端,1个片优先编码输出端构成,EI为使能输入端,当IE=0时,优先编码器处于工作状态;E0为使能输出端,当且仅当EI=0时,且0-7输入都为1,EO输出为0;GS为片优先编码器输出端,它在允许编码(IE=0),且有编码输入信号时为0,在允许编码而无编码输入信号时为1,在不允许编码(IE=1)时,它也为1;0-7为输入端,进行取反送到A2,A1,A0端,即图上的C,B,A端。
    74LS148的真值表如图:
2.4数据锁存电路
2.4.1数据锁存电路设计
2.4.2数据锁存电路实现原理
   数据锁存电路使用74LS279芯片,由四个RS触发器构成,其中两个RS触发器有两个S输入端。假设选手1号抢答后,74LS148输出的译码为000,送到芯片74LS279后,输出1Q,2Q,3Q为111,进而通过74LS27的或非门传送到CD4511芯片,4Q输出的是1,返回到74LS148的EI端,此时74LS148芯片停止工作,进入锁存状态,其他选手按下无效。
74LS279芯片的真值表如图:
2.5主持人控制电路
2.5.1主持人控制电路设计
2.5.2主持人控制电路实现原理
   主持人控制电路由1个拨码开关和电阻构成,当拨码开关拨到“清零”端(接地)时,实现清零作用,当输入低电平时,Q端输出高电平;当输入高电平是,Q端输出保持原来状态。控制异或门,使蜂鸣电路进行。
2.6蜂鸣报警电路
2.6.1蜂鸣报警电路设计
2.6.2蜂鸣报警电路实现原理
   蜂鸣报警电路由74LS86芯片,电阻,S8550三极管和蜂鸣器构成,当74LS86的异或门电路,输入相同的信号时,输出为低电平,此时,三极管导通,蜂鸣器响起,输入相异的信号时,输出为高电平,此时,三极管不导通,蜂鸣器不响。
  74LS86芯片内部构造和真值表如图:
2.7译码器电路和数码管显示电路
2.7.1译码器电路设计
2.7.2译码器电路和数码管显示电路实现原理
   译码器电路使用的是CD4511芯片,其起到的作用是锁存,7段译码及驱动器,A,B,C,D为二进制码输入端,A为最低位;LT 为灯测试端,加低电平时,显示器一直显示数字“8”,数码管每段都被点亮,目的是检查显示是否存在故障,当加高电平时,正常显示数字;BI端为消隐端,当加高电平时,正常显示,当加低电平时,进入消隐状态。
CD4511芯片的真值表:
   显示电路由数码管和LED灯构成,当抢答成功时,数码管显示,LED灯点亮。
3 制作与调试过程
3.1 制作过程
   (1)通过查找书的知识以及上网查询各个芯片的资料,进而学习原理
   (2)拿到器件时,测量器件的大小,从而修改封装,进而画原理图及PCB图
   (3)转印PCB到铜板上,必须确保全部线路均印在铜板上,如果线路的碳墨浅则用黑色的马克笔描一遍;接着进行腐蚀,腐蚀不能太久,以免腐蚀性太强把线路给腐蚀了;打孔,用1.0打孔针进行打孔;打好孔后进行涂抹松香,避免铜板上的线路被氧化从而导致导电性不好等现象;等松香干后可进行焊接,焊接时应避免虚焊等现象。
3.1 调试过程
(1)接通电源,芯片的工作电压在5V左右,应接通5V电源,观察电源指示灯是否点亮。点亮说明供电正常。
(2)将按键逐个按下,是否显示相应的数字,若显示相应的数字,说明功能正常。
(3)检查三极管是否焊接正确,这是报警电路的关键位置。
4  电路测试
   将器件焊接在板子后,接通电源,电源指示灯亮起,按下按键时,只有另一个只是灯亮,蜂鸣器一直响,我看回我画的原理图,发现数码管插反了,更正后,1-8的数字都出来了,但是蜂鸣器还是一直响的状态,研究了一下电路,将原理图的蜂鸣器电路的三极管的管脚显示出来,对应着PCB的焊盘号进行插入,进行调试,功能正常。当按键按下时,数码管显示,灯亮起和蜂鸣器响起,主持人控制清零端实现。
4.1 测试仪器与设备
   (1)5V直流电源
   (2)数字万用表一台
4.2 功能测试
   (1)接电后,电源指示灯亮起。
   (2)测试8个选手,对应显示的数字及蜂鸣器功能可以正常工作。
   (3)清零时,数码管不显示,指示灯灭。
5  实训结论
开题后,我认真听了老师讲的原理,回去后上网查询各个芯片的电路作用,先将原理弄明白,然后进行绘制原理图,在绘制原理图的过程中,测量实物元器件进行修改封装,完成后再进行画原理图,画好后并核对几遍,没错误后,导入了PCB,进行画质PCB连线。线路有点乱,如果采用自动布线,会把线布的很密,并不美观,所以我采用手动布线,先粗糙的连线, 整体连完后,再进行修改线路的整洁,美观等情况,尽量把跳线缩得最短,以免跳线过长影响电路;
画好PCB后进行打印PCB,到板房的热转印机转印到PCB上,先用砂纸磨光铜板,将表面的氧化铜抹掉,印上去的效果最佳,背面也得磨光亮,这样在腐蚀的时候腐蚀干净,转印一遍后,先让它冷却一会,使转印纸上的溶胶粘到铜板,继续进行第二遍转印,确保所有线路都转印到铜板上,接着进行腐蚀,打孔,焊接等操作,因为之前经过一次模电实训后,这些操作都已经熟悉了,做起来会比较快,第一次做的时候,比较慢,怕有个环节没做好就得重做,我觉得画PCB时,布局布线是做电路板实现功能的关键点,画得好,功能一下子出来,若没画好,要调试好久才出来。
在调试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存在的潜在性问题,就是我的功能一开始是不能通正常进行的,仔细查看原理图和与同学的交流,发现是需要一个瓷片电容103电容,讲该电容的一个角链接到148芯片的14角然后另一端接地就能实现抢答功能。
进一步学习了芯片的功能作用及各个管脚的作用,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在做实训的过程中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这才是我最终的目的,而不是单单只是做一块板子,这样往往让自己的学习机会减少了,并且锻炼了自己的自学能力,独立思考能力,遇到很多问题,但从这些问题中找到解决办法时,我顿时心情愉悦,这种感觉确实很好。
功能调试好后,等到验收时间,去验收,老师问问题,当时我心里有点小紧张,每次验收时回答问题都会有点小紧张,毕竟,这是随机应变能力的体现,每次验收都是一种锻炼应变能力的机会,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二极管的作用,这个还算简单,我从容应对,第二个问题是:27芯片的作用是什么?我看着原理图将输出端的输出推了出来;第三问题是:三极管的c端如何让蜂鸣器响起,是通过输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我回答高,但是是错的。但是老师告诉了我原因,并且掌握了这个知识点。当这一过程,再次锻炼自己的应变能力。
每一个实训,都能让我学习很多知识和提高各种能力,提高了动手操作能力,学习了许多数字逻辑电路的相关知识,例如RS触发器等,让自己的思维能力得到了提升,想东西也会考虑得周全,每一步都得谨慎,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参考文献
[1]  江国强、易艺等编著.新编数字逻辑电路习题、实验与实训(第2版)[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3.
[2]  江国强编著.新编数字逻辑电路(第2版)[M]. 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3.
附  录
  • 元件明细表
元件名称
数量
元件名称
数量
74LS148
1
电源线
1
74LS279
1
S8550三极管
1
74LS86
1
拨码开关
1
74LS27
1
200Ω电阻
2
CD4511
1
LED灯
2
蜂鸣器
1
按键
8
共阴数码管
1
单排圆孔插座
一排
电源插座
1
1K电阻
11
14P插槽
2
16P插槽
3
  • 电路原理图
  • PCB图(见附件)

http://www.51hei.com/bbs/dpj-122719-1.html

网友A(2019-10-07):
师兄能加你qq吗?给我个qq号呗,谢谢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