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O传感器MQ-7检测的数据不能传输到单片机进而在液晶屏上显示呢?

楼主(2018-06-12):
板子是自己焊接的,1602调试可用,图片中与四根杜邦线相连的器件就是MQ-7,芯片与ADC0832的0通道连接,单片机进行数据处理后将数据显示在液晶屏1602上。程序是直接烧入在芯片中,所以下载器只接了正负极,给板子供电。

问题是MQ-7可以检测气体,但是数据传不到单片机,无法进一步处理,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呢,请给出具体解决办法吧,非常感谢了,以下是所有程序

主函数部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d08.h"
#include "l160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qt;

void LCD_init(void);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X(0-15),y(1-2)
void LCD_disp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void main()
{

        LCD_init();

        while(1)
        {
          qt=Adc0832(0);
         qt = qt*19.607843; //转换为实际电压便于显示
   qt=qt/1000%10;
         LCD_disp_str(9,0,"Q:");
         LCD_disp_char(11,0,qt/100+0x30);
         LCD_disp_char(12,0,qt%100/10+0x30);
         LCD_disp_char(13,0,qt%100%10+0x30);
                 LCD_disp_str(14,0,"p");

        }
}

ADC0832部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d08.h"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uchar i=0;
        uchar j;
        long dat=0;
        uchar ndat=0;
        uchar  Vo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CS?
        _nop_();
        _nop_();
        ADCLK=1;//??CLK?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0;
        _nop_();
        _nop_();
        ADCLK=1;//??CLK?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CLK?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接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接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CS?
        ADCLK=0;//??CLK?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data
}

ADC0832头文件

#ifndef _L08_H
#define _L08_H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DCS         =P1^2; //ADC0832 使能口
sbit ADCLK  =P1^3; //ADC0832 时钟口
sbit ADDI         =P1^4; //ADC0832                数据口
sbit ADDO         =P1^4;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endif

液晶1602部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n10us(uint n)  //延时
{
        uint i;
        for(i=n;i>0;i--)
         {
         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38);//??8???,2?,5x7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c);//???,???,???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6);//??????,?????
        delay_n10us(10);  LCD_write_command(0x01);//??????
        delay_n10us(100);       //????,????,???n?10us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
{
        delay_n10us(10);
        LCD_RS=0;         //??
        LCD_RW=0;         //??
        LCD_E=1;          //??
        LCD_DB=dat;  delay_n10us(10);  //????,??LCD1602?,?for??1???????????
        LCD_E=0;  delay_n10us(10);  //????,??LCD1602?,?for??1???????????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delay_n10us(10);
        LCD_RS=1;          //??
        LCD_RW=0;                   //??
        LCD_E=1;           //??
        LCD_DB=dat; delay_n10us(10);
         LCD_E=0;  delay_n10us(10);
}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uchar address;
        if(y==0)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LCD_write_data(dat);
}

void LCD_disp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uchar address;
        if(y==0)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while(*str!='\0')
                {
                LCD_write_data(*str);
                str++;
                }
}

液晶头文件

#ifndef _L1602_H
#define _L1602_H

#include <reg52.h>

#define LCD_DB        P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_RS=P2^7;
sbit         LCD_RW=P2^6;
sbit         LCD_E=P2^5;

void LCD_init(void);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X(0-15),y(1-2)
void LCD_disp_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LCD1602???????

#endif

请大家帮忙解决以下吧,比较着急用呢,多谢了

网友A:
uchar类型的qt范围0--255,我怀疑ADC0832是可以读数据的,就是你在转换的时候qt乘上一个浮点数在赋值给qt的时候数据会出错。最好再加个浮点数类型的中间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har类型的qt范围0--255,我怀疑ADC0832是可以读数据的,就是你在转换的时候qt乘上一个浮点数在赋值给qt ...

我先试试,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har类型的qt范围0--255,我怀疑ADC0832是可以读数据的,就是你在转换的时候qt乘上一个浮点数在赋值给qt ...

非常感谢,已经有读数了

网友B(2019-05-30):
在吗,可以给我说一下电路图什么样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