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60s2单片机运行一段时间就死机了,复位后用能运行

楼主(2018-06-12):
程序是循环使用超声波传感器测距  刚开始时正常工作,工作一两分钟后就死机了这是程序
   //本程序为单机测试程序,大板可用
//本程序采用中断形式接收指令,同时在进入中断程序之后对所有控制指令进行停止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DIZHI  'C'

sfr        CMOD=0XD9;//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CON=0XD8;//控制寄存器
sfr      CCAPM0=0XDA;//模块0比较、捕获寄存器
sfr      CCAPM1=0XDB;//模块1比较、捕获寄存器
sfr          CH=0XF9;//可编程计数器高8位
sfr                     CL=0Xe9;//可编程计数器低8位
sfr      CCAP0H=0XFA;//捕获、比较寄存器0高8位
sfr      CCAP0L=0XEA;//捕获、比较寄存器0低8位
sfr      CCAP1H=0XFB;//捕获、比较寄存器1高8位
sfr      CCAP1L=0XEB;//捕获、比较寄存器1低8位
sfr     PCAPWM0=0XF2;//模块0的PWM寄存器
sfr     PCAPWM1=0XF3;//模块1的PWM寄存器
sfr        AUXR=0X8E;//多路开关寄存器
sfr         BRT=0X9C;//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sfr       P1ASF=0X9D;//P1口模拟通道选择寄存器
sfr   ADC_CONTR=0XBC;//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0XBD;//ADC结果寄存器高8位
sfr    ADC_RESL=0XBE;//ADC结果寄存器低2位
sfr        P4SW=0XBB;//设置P4.4/5/6引脚为IO口
sfr          P4=0XC0;
sfr   IAP_CONTR=0XC7;        //与复位相关寄存器
sfr       AUXR1=0XA2;//可以将P1口迁移到P4口
sbit       EADC=IE^5;//ADC中断允许位
sbit       CR=CCON^6;//PWM时钟输入位
sbit         b1=P2^3;//继电器——左——上前12V
sbit         b2=P2^2;//继电器——左——下后12V
sbit         b3=P2^0;//继电器——左——角度
sbit         b4=P2^1;//继电器——左——距离
sbit        b11=P2^6;//继电器——右——上前12V
sbit        b21=P2^7;//继电器——右——下后12V
sbit        b31=P2^4;//继电器——右——角度
sbit        b41=P2^5;//继电器——右——距离
sbit      trig1=P1^5;//         j9 6
sbit      echo1=P1^4;//         5
sbit      trig2=P1^7;//             8
sbit      echo2=P1^6;//             7
sbit      trig3=P0^3;//        10
sbit      echo3=P0^2;//        9
sbit      trig4=P0^5;//        12
sbit      echo4=P0^4;//        11
sbit          d=P0^6;//灯——手动和自动选择指示灯
sbit         d1=P0^7;//灯——亮表示左腿调平机构到位
sbit         d2=P4^6;//灯——亮表示右腿调平机构到位
sbit        w11=P0^0;//左电机方向
sbit        w21=P0^1;//右电机方向
sbit         Q3=P4^4;//左电机开关
sbit         Q4=P4^5;//上升
sbit         Q5=P3^6;//下降
sbit         Q6=P3^4;//右电机开关
sbit        pxx=P4^0;//多机通信判断是否有人占用T总线

int   c1,m1,m2,m3;//m1上位机发送的角度值,m2上位机发送的前后距离值,m3上位机发送的上升距离值,
float a0,a1,a2,a3,b,b01;

bit   dbzh,c5,c51,tzb=0;
unsigned char kzh;//kzh点动控制数据

float ceju(int b)  //测距离
{          int k=0;float a;
    // ES=0;
     loop0:
               TH0=0X00;
               TL0=0X00;
                 if(b==1)//左腿——前后距离测量
                   {
                           trig1=1;
                           k++;k++;k++;k++;k++;k++;k++;k++;k++;k++;
                           trig1=0;
                           while(!echo1);
                           TR0=1;
                           while(echo1);
                           a=TH0*256+TL0;
                       a=a*12*17;
                       TR0=0;
                   }
                   if(b==2)//右腿——前后距离测量
                   {
                       trig2=1;
                           k++;k++;k++;k++;k++;k++;k++;k++;k++;
                           trig2=0;
                           while(!echo2);
                           TR0=1;
                           while(echo2);
                       a=TH0*256+TL0;
                       a=a*12*17;
                       TR0=0;
                   }
                   if(b==3)//左腿上升下降距离
                   {
                           trig3=1;
                           k++;k++;k++;k++;k++;k++;k++;k++;k++;
                           trig3=0;
                           while(!echo3);
                           TR0=1;
                           while(echo3);
                           a=TH0*256+TL0;
                       a=a*12*17;
                       TR0=0;

                   }
                   if(b==4)//右腿上升下降距离
                   {
                       trig4=1;
                           k++;k++;k++;k++;k++;k++;k++;k++;k++;
                           trig4=0;
                           while(!echo4);
                           TR0=1;
                           while(echo4);
                       a=TH0*256+TL0;
                       a=a*12*17;
                       TR0=0;
                   }
                   a=(a/11059.2)+0.7;        //修正误差
                   if(a<2) goto loop0;
                   return a;
          //ES=1;
}
float jiaodu(int b)         //        角度测量
{         char i;float a1;
     if(b==1)   ADC_CONTR=0XEA;
         else       ADC_CONTR=0XEB;
     i++;i++;//可以没有,有是为了读取ADC_CONTR时更加可靠;
     while(!(ADC_CONTR&0X10));
     ADC_CONTR=0XE0;
     a1=(ADC_RES*4+ADC_RESL)*3.26/1024;
     if(b==1)    a1=-38.141*a1*a1*a1*a1+101.23*a1*a1*a1-25.47*a1*a1-201.9*a1+274.58;//zuo角度传感器
         else        a1=-31.349*a1*a1*a1*a1+91.498*a1*a1*a1+7.381*a1*a1-306.34*a1+383.6;//右角度传感器
         return  a1;
}
void songxian(float a)        // 串口送显
{           float b1,c1;int b,c;char data x[8],i;
       c1=modf(a,&b1);
           b=(int)(b1);
           c=(int)(1000*c1);
               x[0]=0x30+b/100;
                   x[1]=0x30+b/10-10*(b/100);
                   x[2]=0x30+b-10*(b/10);
                   x[3]=0x2e;
                   x[4]=0x30+c/100;
                   x[5]=0x30+c/10-10*(c/100);
                   x[6]=0x20;;
                   x[7]='\0';
          // ES=0;  //关闭中断,采用查询发送,数据传输更快
           for(i=0;i<8;i++)
           {   if((x[i]==0x30)&&(i<2))
                  {    if(!(x[0]==0x30))
                                    {          SBUF=x[i];
                                  while(!TI);
                                  TI=0;
                                             }
                                   else
                                    {    SBUF=0x20;
                                 while(!TI);
                                 TI=0;
                                                }
                          }
                   else {  SBUF=x[i];
                       while(!TI);
                        TI=0;
                                }
            }
        //        ES=1;
}
void delay(int a)
{
int i,j;
  for(i=1;i<a;i++)
   for(j=1;j<=500;j++);
}
void anjiankongzhi(char i)         //手动控制模块
{
          int k,j;
      d=0;
          while(1)
          {

                          for(k=1;i<200;k++)
               for(j=1;j<=500;j++);

                 a0=ceju(1);

                         a1=ceju(2);

                         a2=ceju(3);

                         a3=ceju(4);

                         b=jiaodu(1);

                         b01=jiaodu(2);

                 if(i==1) // 手动控制--左右腿同步上下移
                 {
                         /*   a=ceju(3);// 左腿距离
                                songxian(a);
                                a=ceju(4);// 右腿距离
                                songxian(a);*/
                                if(Q3==0)      CCAPM0=0X42;
                                else           CCAPM0=0X40;
                                if(Q6==0)      CCAPM1=0X42;
                                else           CCAPM1=0X40;
                                if(Q4==0)   {w11=1;w21=1;while(!Q4);}
                                if(Q5==0)        {w11=0;w21=0;while(!Q5);}
                  }
                  if(i==2)//左腿下模块控制
                  {
                         /*          a=ceju(1);// 左距离
                                 songxian(a);
                                 a=jiaodu(1); //左角度
                                 songxian(a);         */
                                 if(Q6==0)         { b1=1;b2=0;b3=0; }//角度向上走
                                  if(Q5==0)         { b1=0;b2=1;b3=0; }//角度向下走
                                 if(Q3==0)         { b1=1;b2=0;b4=0; }//距离向前走
                                  if(Q4==0)         { b1=0;b2=1;b4=0; }//距离向后走
                                 if((Q6==1)&&(Q5==1)&&(Q3==1)&&(Q4==1))  {b1=1;b2=1;b3=1;b4=1;}
                  }
                  if(i==3)//右腿下模块控制
                  {
                        /*         a=ceju(2);// 右距离
                                 songxian(a);
                                 a=jiaodu(2); //右角度
                                 songxian(a);  */
                                 if(Q6==0)         { b11=1;b21=0;b31=0; }//角度向上走
                                  if(Q5==0)         { b11=0;b21=1;b31=0; }//角度向下走
                                 if(Q3==0)         { b11=1;b21=0;b41=0; }//距离向前走
                                  if(Q4==0)         { b11=0;b21=1;b41=0; }//距离向后走
                                 if((Q6==1)&&(Q5==1)&&(Q3==1)&&(Q4==1))  {b11=1;b21=1;b31=1;b41=1;}
                  }

                }
}

void s1() interrupt 4         //中断接收数据,能提高实时性,发送采用查询更快
{
    int zh,i,j;
    bit pb;
        ES=0;
        if(d==0){pb=1;}
         else pb=0;
        if(RI==1)
        {
                RI=0;
                SM2=0;
                zh=SBUF;
            if(DIZHI==zh)
                {
                          CCAPM0=0x40;         //         左腿停止工作 防止在接收数据期间发生碰撞
                          CCAPM1=0x40;         //         右腿停止工作 防止在接收数据期间发生碰撞
                          b1=1;b2=1;b3=1;b4=1; b11=1;b21=1;b31=1;b41=1;//让所有继电器停止工作,防止位姿机构卡死
                          while(!RI);
                          RI=0;
                          zh=SBUF;// 接收数据包标志位
                          if(dbzh!=1)
                          {
                                  switch(zh)//自动控制接收数据模块
                                  {
                                     case 0x31: while(RI==0);
                                                        RI=0;
                                                                m3=SBUF-0x30;//接收抬高控制数据
                                                                while(RI==0);
                                                        RI=0;
                                                                m2=SBUF-0x30;//接收位姿伸缩控制数据
                                                                while(RI==0);
                                                        RI=0;
                                                                m1=SBUF-0x30;//接收位姿角度控制数据
                                                                while(pxx==0);
                                                                pxx=0;
                                                                TB8=1;SBUF=DIZHI;
                                                                while(!TI);TI=0;
                                                                TB8=0;SBUF=0x31;
                                                                while(!TI);TI=0;
                                                                songxian(a2);songxian(a3);
                                                                songxian(a0);songxian(b);
                                                                songxian(a1);songxian(b01);
                                                                songxian(0);songxian(0);
                                                                        TB8=0;SBUF='S'        ;while(!TI);TI=0;
                                                                pxx=1;

                                         case 0x32:if((c5!=0)||(c51!=0)||(pb==1))//c5=0;c51=0; 表示所有控制指令已经完成
                                                {
                                                                while(pxx==0);
                                                                pxx=0;
                                                                TB8=1;SBUF=DIZHI;
                                                                while(!TI);TI=0;
                                                                TB8=0;SBUF=0x32;
                                                                while(!TI);TI=0;
                                                            songxian(a2);
                                                                songxian(a3);
                                                            songxian(a0);
                                                                songxian(b);
                                                             songxian(a1);
                                                                songxian(b01);
                                                            songxian(0);
                                                                songxian(0);
                                                                        TB8=0;SBUF='S'        ;while(!TI);TI=0;
                                                            pxx=1;
                                                                break;
                                                        }
                                                        else
                                                        {
                                                                while(pxx==0);
                                                                pxx=0;
                                                                TB8=1;SBUF=DIZHI;
                                                                while(!TI);TI=0;
                                                                TB8=0;SBUF=0x33;
                                                                while(!TI);TI=0;
                                                        songxian(a2);songxian(a3);
                                                                songxian(a0);songxian(b);
                                                                songxian(a1);songxian(b01);
                                                                songxian(0);songxian(0);
                                                                        TB8=0;SBUF='S'        ;while(!TI);TI=0;
                                                                pxx=1;
                                                                break;
                                                        }
                                         case 0x35: d=0; //在多机情况下,表示烧写程序使用
                                                    for(i=0;i<5000;i++)
                                                                   for(j=0;j<500;j++);
                                                            d=1;
                                                                IAP_CONTR=0x60; //        与复位相关的操作
                                                                break;
                                  }
                        }

                }
        TI=0;SM2=1;
        }

        ES=1;

}

void main()
{
      float d11,d12,d13;
          int i,j,k,m,bzh=0;
          bit e3,e4;
          //初始化
          BRT=0XFD;
          AUXR=0X11;
          TMOD=0X01;
          SCON=0Xf8;
          P1ASF=0X0C; //记住一定要把当ADC通道的引脚一定要值1;
          ADC_CONTR=0XE0;
          EADC=0;
          EA=1;
          ES=1;
          trig1=0;
          echo1=1;
          trig2=0;
          echo2=1;
          trig3=0;
          echo3=1;
          trig4=0;
          echo4=1;
          CMOD=0X00;  //控制输出速度
          CL=0;
          CH=0;
      CCAP1H=CCAP1L=0X80;
          CCAP0H=CCAP0L=0X80;
          PCAPWM0=0;
             PCAPWM1=0;
          CCAPM0=0X40;
          CCAPM1=0X40;
          AUXR1=0X40;//将PWM口搬迁到P4口
          CR=1;
          P4SW=0X70;
          pxx=1;
          IAP_CONTR=0x40;  //与复位相关的操作
          b1=1;b2=1;b3=1;b4=1;d=1;d1=1;d2=1;b11=1;b21=1;b31=1;b41=1;
           dbzh=0;

          for(k=0;k<6;k++)//手动和自动选择部分
          {          m++;d=m%2;
              for(i=0;i<600;i++)
                        for(j=0;j<1000;j++);

                    if(Q3==0)        { while(!Q3); anjiankongzhi(1); }//抬高机构按键
                    if(Q6==0)        { while(!Q6); anjiankongzhi(2); }//左位姿调节机构按键
                    if(Q5==0)        { while(!Q5); anjiankongzhi(3); }//右位姿调节机构按键
                        if(Q4==0)        { while(!Q4); dbzh=1;break; }//上位机点动
          }
          d=1;
          i=0;
          while(1)//空循环
          {;  }

          }
   }

网友A:
有可能是内存泄漏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