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转 双H桥步进电机驱动的电容是串联的还是并联

楼主(2018-06-12):
正反转 双H桥步进电机驱动的电容是串联的还是并联的?

网友A:
电容应该是并联的

网友B:
电容通交隔直 你个直流电机串联个电容还会转么

网友C:
肯定是并联

网友D:
直流电机并电容是减少电刷的火花干扰, 步进电机基本不设计用电容. 你看电容是多大的. 小于0.5uF就并, 大于5uF就串(步进电机驱动信号就是交流信号)

网友E:
我觉得并联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