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时钟实训报告下载 含汇编语言源码

楼主(2018-06-12):
目录
一、实训时间
二、实训地点
三、实训目的
四、实训情况简介
五、 实训内容
六、实训小结或体会
七、部门主管
八、参考文献
九、指导教师评阅(手写)

一、实训时间
2018年6月4日至2018年6月8日
   二、实训地点
南昌工程学院电子信息楼B405
   三、实训目的
  •    数字时钟
  • 数字电子时钟简介
    本作品采用Atmel公司的AT89C51单片机,以汇编语言为程序设计的基础,设计一个用四位数码管显示时、分,二位数码管显示秒的时钟。现代的电子时钟是基于单片机的一种计时工具,采用延时程序产生一定的时间中断,用于一秒的定义,通过计数方式进行满六十秒分钟进一,满六十分小时进一,满二十四小时小时清零。从而达到计时的功能,是人民日常生活补课缺少的工具。
  • 数字电子时钟的基本特点
    现在高精度的计时工具大多数都使用了石英晶体振荡器,由于电子钟、石英钟、石英表都采用了石英技术,因此走时精度高,稳定性好,使用方便,不需要经常调试,数字式电子钟用集成电路计时时,译码代替机械式传动,用Led显示器代替指针显示进而显示时间,减小了计时误差,这种表具有时、分、秒显示时间的功能,还可以进行时和分的校对,片选的灵活性好。
        (4)数字钟功能介绍

a.4+2位数码管动态显示

b.实现时、分、秒的显示

c.可以切换12/24小时制

d.时间可以设定和调整

e.用红色发光二极管表示制式,黄色表示凌晨0点到12点

f.用四个按键实现所有功能的调整

5.实训目的

(1)巩固、加深和扩大单片机应用的知识面,提高综合及灵活运用所学知识
  解决工业控制的能力。
  (2)培养针对课题需要,选择和查阅有关手册、图表及文献资料的自学能力,
  提高组成系统、编程、调试的动手能力。
  (3)过对课题设计方案的分析、选择、比较、熟悉单片机用系统开发、研制
  的过程,软硬件设计的方法、内容及步骤。

(4)掌握keil软件uVision集成开发环境的使用方法,学习汇编语言的编写。

(5)掌握protus仿真软件的使用方法

(6)学习将hexwen文件烧入到单片机的方法。

   四、实训情况简介

经学校安排,本人于2018年6月4日至2018年6月8日期间进行了单片机应用实训,实训内容为数字时钟的电路设计。

现总结如下:

6月4日电路板的正确焊接,学习将数字时钟所需要的器件正确的焊接到电路板上。

6月5日数字时钟源代码的汇编语言的编写。

6月6日学习Protus仿真软件的使用方法以及如何导入通过uVision生成的hex文件到Protus仿真软件电路图的单片机中。

6月7日通过STC烧录工具将写好的程序烧到数字时钟所使用的STC89C51单片机中。

6月8日对本次单片机应用实训进行总结。

5、实训内容
  • 焊接电路
  • 电路器件
a. STC89C51单片机
b. 10k电阻1个
c. 两位数共阴极数码管
d. 2.2k电阻2个
e. 四位数共阴极数码管
f. 排阻
g. 4个纽扣开关
h. 复位开关
i. 30p电容2个
j. 刷机口管脚
k. 红色发光二极管
l. 电源接口
m. 黄色发光二极管
n. 单片机底座
o. 晶振
p. 跳线

  • 覆铜板电路图对比时钟电路原理图确定元件位置

a.原理图

b.覆铜板电路图

  • 按照电路图放置元件

  • 焊接电路注意事项
  •      首先根据电路原理图确认元件放置位置
  •      接着确认跳线的连接点并第一将跳线焊接好
  •      分清电阻阻值并将各电阻正确焊接
  •      分清发光二极管的正负极(长正短负),分清二极管颜色的意义(红色表示12小时制,黄色表示凌晨0点到中午12点)
  •      注意单片机的放置方向,根据缺口朝向正确放置
  •       焊接时注意个连接点能否相连,避免线路短路
  • 电路调试
  • 调试完确认电路板焊接无误后通电检查

  • uVision程序编写源代码
   (见附件)

  •    Protus数字时钟仿真实验

(1)打开PROTUES软件的ISIS Professional窗口,单击菜单命令“File->New Design”,新建一个DEFAULT模板,并且保存文件名为“数字时钟仿真.DSN”。

(2)单击器件选择按钮P,添加如下图所列的元件。在ISIS编辑窗口中放置元器件,单击工具箱中的元件终端图标,在对象选择器中分别点击“POWER”和“GROUND”添加电源和地。

  • 放置好元器件到相应位置

  • 布好线并且对图中的元件参数进行修改设置如图

  • 将时钟源程序烧录到AT89C51单片机中
  •      双击AT89C51单片机时出现如下对话框

  •      点击箭头所示部位后,选择打开如下图所示的shizhong.hex文件

  •      点击确定

  •      运行该仿真文件

  •    该仿真电路中连线所用到的网络标号有

①p01  p02  p03  p04  p05  p06

②y1  y2  y3  y4  y5  y6

③A  B  C  D  E  F  G  DP

  •    电路中复位、时制调整、时分秒调整开关及个颜色二极管含义

4.将时钟程序烧录到单片机中

  • 打开stc烧录工具,选择单片机型号、程序文件、创口

  • 连接刷机线烧录程序
  • 测试电路各功能块是否否正常
  •    开关1切换12/24时制
  •    开关2时调整
  •    开关3分调整
  •    开关4秒调整
  •    红色二极管亮表示12小时制,黄色二极管亮表示凌晨0点至12点
  •    检查显示器是否正常

(4)烧录功能线说明:

红-VCC,黑-GND,绿-TXD,白-RXD

51单片机的10脚是RXD接下载线的TXD(绿色的线)

51单片机的11脚是TXD接下载线的RXD(白色的线)

六、实训小结或体会

时光飞逝,一转眼,一个学期又进尾声了,本学期的单片机应用实训也在一周内完成了。

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说起实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设计的预习,认真的研究老师给的题目。其次,老师对实验的讲解要一丝不苟的去听去想,因为只有都明白了,做起设计就会事半功倍,如果没弄明白,就迷迷糊糊的去做设计,到头来一点收获也没有。最后,要重视程序的模块化,修改的方便,也要注重程序的调试,掌握其方法。
  虽然这次的课程设计算起来在实验室的时间只有五天,不过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实验板,所以在宿舍里做实验的时间一定不止五天。
  硬件的设计跟焊接都要我们自己动手去焊,软件的编程也要我们]不断的调试,最终一一个能完成课程设计的劳动成果出来了,很高兴它能按着设计的思想与要求运动起来。
  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问题,第一、不够细心比如由于粗心大意焊错了线,由于对课本理论的不熟悉导致编程出现错误。第二、是在学习态度上,这次课设是对我的学习态度的一次检验。对于这次单片机综合课程实习,我的第一大心得体会就是作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要求具备的首要素质绝对应该是严谨。我们这次实训所遇到的多半问题多数都是由于我们不够严谨。第三、在做人上,我认识到,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你足够坚强,有足够的毅力与决心,有足够的挑战困难的勇气,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在这次难得的课程设计过程中我锻炼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通过题目选择和设计电路的过程中,加强了我思考问题的完整性和实际生活联系的可行性。在方案设计选择和芯片的选择上,培养了我们应用单片机的能力,对单片机的各个管脚的功能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还锻炼我们个人的查阅技术资料的能力,动手能力,发现问题,解诀问题的能力。并且我们]熟练掌握了有关器件的性能及测试方法。
  再次感谢老师的辅导以及同学的帮助,是他们让我有了一个更好的认识,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生活是实在的,要踏实走路。课程设计时间虽然很短,但我学习了很多的东西,使我眼界打开,感受颇深。

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内含清晰图片与汇编语言源码):

网友A(2019-05-16):
实现时钟的09--24该如何编写,求大神帮个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