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和超声波测距的arduino调试程序

楼主(2018-06-12):
通过gps显示经纬度,并用sr04超声波测距,设置阈值报警

arduino源程序如下:
#include <Wire.h>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设置LCD1602的I2C地址为0x27,LCD1602为两行,每行16个字符的液晶显示器
LiquidCrystal_I2C lcd(0x27,16,2);
const int TrigPin = 2;
const int EchoPin = 3;
float distance;
float lati;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char nmeaSentence[68];
String latitude;                //纬度
String longitude;                //经度
String lndSpeed;                //速度
String gpsTime;                        //UTC时间,本初子午线经度0度的时间,和北京时间差8小时
String beiJingTime;                //北京时间
SoftwareSerial GPSSerial(12, 11 ); // RX, TX
#define DEBUGSerial Serial
//初始化程序
void setup() {
//LCD的I2C通讯初始化需要执行两次
lcd.init(); // 给LCD的I2C通讯初始化
delay(20);
lcd.init(); // 给LCD的I2C通讯初始化
delay(20);
lcd.backlight();//点亮LCD背光灯
// 初始化串口通信及连接SR04的引脚
        Serial.begin(9600);
        pinMode(TrigPin, OUTPUT);
    // 要检测引脚上输入的脉冲宽度,需要先设置为输入状态
        pinMode(EchoPin, INPUT);
        pinMode(8,OUTPUT);
  GPSSerial.begin(9600);                        //定义波特率9600,和我们店铺的GPS模块输出的波特率一致
  DEBUGSerial.begin(9600);

  DEBUGSerial.println("GPS test");
  DEBUGSerial.println("Wating...");
}
//主程序
void loop() {
   // 产生一个10us的高脉冲去触发TrigPin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 检测脉冲宽度,并计算出距离
        distance = pulseIn(EchoPin, HIGH) / 58.00;
lcd.clear();//LCD清屏
// 定位光标在LCD第0行、第0列
lcd.setCursor(0, 0);
//在LCD第0行第0列开始显示"Distance:"
lcd.print("Distance:");
// 定位光标在LCD第1行、第8列
lcd.setCursor(9, 0);
  //如果传感器读取值小于20,
  if(distance<20)
        {
      //则在LCD第1行、第8列开始显示"danger"
         lcd.print("danger"); delay(500);//延时500ms
    }
   //如果传感器读取值大于20,
  else
        {
        //把浮点型距离值取整
        distance=int(distance);
        //则在LCD第1行、第7列开始显示距离值
        lcd.print(distance);
        //在距离值后显示单位"cm"
        lcd.print("cm");

delay(500);//延时500ms
lcd.setCursor(0, 1);
Serial.println(distance);
}
if(distance>20)
{ digitalWrite(8, HIGH);//输出HIGH电平,停止发声
   delay(500); //等待500毫秒

}
else
{ digitalWrite(8, LOW);//输出LOW电平,发声

  }
   for (unsigned long start = millis(); millis() - start < 1000;)        //一秒钟内不停扫描GPS信息
  {
    while (GPSSerial.available())        //串口获取到数据开始解析
    {
      char c = GPSSerial.read();        //读取一个字节获取的数据

      switch(c)                                        //判断该字节的值
      {
      case

:                                        //若是$,则说明是一帧数据的开始
        GPSSerial.readBytesUntil('*', nmeaSentence, 67);                //读取接下来的数据,存放在nmeaSentence字符数组中,最大存放67个字节
        //Serial.println(nmeaSentence);
        latitude = parseGprmcLat(nmeaSentence);        //获取纬度值
        longitude = parseGprmcLon(nmeaSentence);//获取经度值
        lndSpeed = parseGprmcSpeed(nmeaSentence);//获取速度值
        gpsTime = parseGprmcTime(nmeaSentence);//获取GPS时间

        if(latitude > "")                //当不是空时候打印输出
        {
          DEBUGSerial.println("------------------------------------");
          DEBUGSerial.println("latitude: " + latitude);

         lcd.print(latitude);
        }

        if(longitude > "")                //当不是空时候打印输出
        {
          DEBUGSerial.println("longitude: " + longitude);
        }

        if(lndSpeed > "")                //当不是空时候打印输出
        {
          DEBUGSerial.println("Speed (knots): " + lndSpeed);
        }

        if(gpsTime > "")                //当不是空时候打印输出
        {
          DEBUGSerial.println("gpsTime: " + gpsTime);
          beiJingTime = getBeiJingTime(gpsTime);        //获取北京时间
          DEBUGSerial.println("beiJingTime: " + beiJingTime);
        }
      }
    }
  }
}

String getBeiJingTime(String s)
{
  int hour = s.substring(0,2).toInt();
  int minute = s.substring(2,4).toInt();
  int second = s.substring(4,6).toInt();

  hour += 8;

  if(hour > 24)
    hour -= 24;
  s = String(hour) +":"+String(minute) +":"+ String(second);
  return s;
}

//Parse GPRMC NMEA sentence data from String
//String must be GPRMC or no data will be parsed
//Return Latitude
String parseGprmcLat(String s)
{
  int pLoc = 0; //paramater location pointer
  int lEndLoc = 0; //lat parameter end location
  int dEndLoc = 0; //direction parameter end location
  String lat;
  /*make sure that we are parsing the GPRMC string.
   Found that setting s.substring(0,5) == "GPRMC" caused a FALSE.
   There seemed to be a 0x0D and 0x00 character at the end. */
  if(s.substring(0,4) == "GPRM")
  {
    //Serial.println(s);
    for(int i = 0; i < 5; i++)
    {
      if(i < 3)
      {
        pLoc = s.indexOf(',', pLoc+1);
        /*Serial.print("i < 3, pLoc: ");
         Serial.print(pLoc);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i);*/
      }
      if(i == 3)
      {
        lEndLoc = s.indexOf(',', pLoc+1);
        lat = s.substring(pLoc+1, lEndLoc);
        /*Serial.print("i = 3, pLoc: ");
         Serial.println(pLoc);
         Serial.print("lEndLoc: ");
         Serial.println(lEndLoc);*/
      }
      else
      {
        dEndLoc = s.indexOf(',', lEndLoc+1);
        lat = lat + " " + s.substring(lEndLoc+1, dEndLoc);
        /*Serial.print("i = 4, lEndLoc: ");
         Serial.println(lEndLoc);
         Serial.print("dEndLoc: ");
         Serial.println(dEndLoc);*/
      }
    }
    return lat;
  }
  //}
  //}
}

//Parse GPRMC NMEA sentence data from String
//String must be GPRMC or no data will be parsed
//Return Longitude
String parseGprmcLon(String s)
{
  int pLoc = 0; //paramater location pointer
  int lEndLoc = 0; //lat parameter end location
  int dEndLoc = 0; //direction parameter end location
  String lon;

  /*make sure that we are parsing the GPRMC string.
   Found that setting s.substring(0,5) == "GPRMC" caused a FALSE.
   There seemed to be a 0x0D and 0x00 character at the end. */
  if(s.substring(0,4) == "GPRM")
  {
    //Serial.println(s);
    for(int i = 0; i < 7; i++)
    {
      if(i < 5)
      {
        pLoc = s.indexOf(',', pLoc+1);
        /*Serial.print("i < 3, pLoc: ");
         Serial.print(pLoc);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i);*/
      }
      if(i == 5)
      {
        lEndLoc = s.indexOf(',', pLoc+1);
        lon = s.substring(pLoc+1, lEndLoc);
        /*Serial.print("i = 3, pLoc: ");
         Serial.println(pLoc);
         Serial.print("lEndLoc: ");
         Serial.println(lEndLoc);*/
      }
      else
      {
        dEndLoc = s.indexOf(',', lEndLoc+1);
        lon = lon + " " + s.substring(lEndLoc+1, dEndLoc);
        /*Serial.print("i = 4, lEndLoc: ");
         Serial.println(lEndLoc);
         Serial.print("dEndLoc: ");
         Serial.println(dEndLoc);*/
      }
    }
    return lon;
  }
}

//Parse GPRMC NMEA sentence data from String
//String must be GPRMC or no data will be parsed
//Return Longitude
String parseGprmcSpeed(String s)
{
  int pLoc = 0; //paramater location pointer
  int lEndLoc = 0; //lat parameter end location
  int dEndLoc = 0; //direction parameter end location
  String lndSpeed;

  /*make sure that we are parsing the GPRMC string.
   Found that setting s.substring(0,5) == "GPRMC" caused a FALSE.
   There seemed to be a 0x0D and 0x00 character at the end. */
  if(s.substring(0,4) == "GPRM")
  {
    //Serial.println(s);
    for(int i = 0; i < 8; i++)
    {
      if(i < 7)
      {
        pLoc = s.indexOf(',', pLoc+1);
        /*Serial.print("i < 8, pLoc: ");
         Serial.print(pLoc);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i);*/
      }
      else
      {
        lEndLoc = s.indexOf(',', pLoc+1);
        lndSpeed = s.substring(pLoc+1, lEndLoc);
        /*Serial.print("i = 8, pLoc: ");
         Serial.println(pLoc);
         Serial.print("lEndLoc: ");
         Serial.println(lEndLoc);*/
      }
    }
    return lndSpeed;
  }
}

//Parse GPRMC NMEA sentence data from String
//String must be GPRMC or no data will be parsed
//Return Longitude
String parseGprmcTime(String s)
{
  int pLoc = 0; //paramater location pointer
  int lEndLoc = 0; //lat parameter end location
  int dEndLoc = 0; //direction parameter end location
  String gpsTime;

  /*make sure that we are parsing the GPRMC string.
   Found that setting s.substring(0,5) == "GPRMC" caused a FALSE.
   There seemed to be a 0x0D and 0x00 character at the end. */
  if(s.substring(0,4) == "GPRM")
  {
    //Serial.println(s);
    for(int i = 0; i < 2; i++)
    {
      if(i < 1)
      {
        pLoc = s.indexOf(',', pLoc+1);
        /*Serial.print("i < 8, pLoc: ");
         Serial.print(pLoc);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i);*/
      }
      else
      {
        lEndLoc = s.indexOf(',', pLoc+1);
        gpsTime = s.substring(pLoc+1, lEndLoc);
        /*Serial.print("i = 8, pLoc: ");
         Serial.println(pLoc);
         Serial.print("lEndLoc: ");
         Serial.println(lEndLoc);*/
      }
    }
    return gpsTime;
  }
}

// Turn char[] array into String object
String charToString(char *c)
{

  String val = "";

  for(int i = 0; i <= sizeof(c); i++)
  {
    val = val + c;
  }

  return val;

    }

网友A(2022-05-25):
非常好的实例,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