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不知道这个程序能不能实现KEY1控制LED1闪烁,KEY3控制LED3亮灭

楼主(2018-06-12):
#include <STC15W.h>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 =P3^7;
sbit LED2 =P3^6;
sbit LED3 =P3^3;
sbit BUZZ =P3^2;
sbit KEY1 =P1^1;
sbit KEY2 =P1^2;
sbit KEY3 =P1^3;
sbit KEY4 =P1^4;
char KEY1_T,KEY2_T,KEY3_T;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i,j;
for(i=t;i>0;i--)
for(j=250;j>0;j--);
}
void led1ss()
{
LED1=1;delay(1500);LED1=0;delay(1500);
}
void led2ss()
{
LED2=1;delay(1500);LED2=0;delay(1500);
}
void key_scan()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if  ( (KEY1 == 0)&&(KEY1_T == 0) )
                         {led1ss();KEY1_T = 1;}
          else  if ( (KEY1 == 0)&&(KEY1_T == 1) )
                         {LED1 = 0;KEY1_T = 0;}
                 }
         }
       if(KEY2==0)
        {
     delay(10);
                 if (KEY2==0)
                 {
                    if  ( (KEY2 == 0)&&(KEY2_T == 0) )
                         {led2ss();KEY2_T = 1;}
          else  if ( (KEY2 == 0)&&(KEY2_T == 1) )
                         {LED2 = 0;KEY2_T = 0;}
                 }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if  ( (KEY3 == 0)&&(KEY3_T == 0) )
                         {LED3=1;KEY3_T = 1;}
          else  if ( (KEY3 == 0)&&(KEY3_T == 1) )
                         {LED3 = 0;KEY3_T = 0;}
                 }
         }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
                 {
                    BUZZ=1;
                 }
         }
}
void main()
{
  LED1=0;
  LED2=0;
  LED3=0;
  BUZZ=0;

         while(1)
         {
                 key_scan();
        }
}

网友A:
实验一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B:
KEY3_T,这几个T是做什么的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Y3_T,这几个T是做什么的没看懂!!!!!

按键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一下就知道了呀

实验后,只有在KEY1,KEY2按着的情况下才闪烁

楼主:
如何实现按下key1, led1持续闪烁,再按下熄灭,请各位大师教教我。

网友C:
看程序没有问题,只是还有其他功能,不是太懂,借用别人的代码?

网友D:
if  ( (KEY2_T == 0)
                         {led2ss();KEY2_T = 1;}
          else  if ( KEY2_T == 1 )
                         {LED2 = 0;KEY2_T = 0;}
改成这样试试

网友E:
看看这个
程序不一定正确,
程序不一定正确,
程序不一定正确,
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每按一次key1,主程序里led1_flash_ctr取反一次,led1_flash_ctr控制led1是否闪烁

#include <STC15W.h>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 =P3^7;
sbit LED2 =P3^6;
sbit LED3 =P3^3;
sbit BUZZ =P3^2;
sbit KEY1 =P1^1;
sbit KEY2 =P1^2;
sbit KEY3 =P1^3;
sbit KEY4 =P1^4;
char KEY1_T,KEY2_T,KEY3_T;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i,j;
for(i=t;i>0;i--)
for(j=250;j>0;j--);
}
void led1ss(char SW1)
{
    if(SW1=1)
      {  LED1=1;delay(1500);LED1=0;delay(1500);}
    else
        LED1=1;
}

char key1_pressed;
char key2_pressed;
char key3_pressed;
char key4_pressed;
char led1_flash_ctr;

void key_scan()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key1_pressed=1;
                     while(!KEY2);     //检测按键弹起
                 }
         }
       if(KEY2==0)
        {
              delay(10);
                 if (KEY2==0)
                 {
                    key2_pressed=1;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key3_pressed=1;
                    while(!KEY3);
                 }
         }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
                 {
                    key4_pressed=1;
                    while(!KEY4);
                 }
         }
}
void main()
{
  LED1=0;
  LED2=0;
  LED3=0;
  BUZZ=0;

         while(1)
         {
                 key_scan();
                 if(key1_pressed)
                 {
                    key1_pressed=0;
                    led1_flash_ctr=!led1_flash_ctr;
                 }
                 if(key2_pressed)
                 {
                    key2_pressed=0;
                    //按下key2的操作
                 }

            led1ss(led1_flash_ctr);

        }
}

网友F:
程序太繁长,还乱,程序不是越长越好。程序可以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