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2位数码管动态显示倒计时问题

楼主(2018-06-12):
单一个数码管倒计时,可以正常显示,但另一个数码管会有乱码,两个同时倒计时全部乱码。

网友A:
复用没做好吧!!!

网友B:
显示另一位时,上一位要消隐,就是发先灭掉

网友C:
两个管子都连一起的话,要想同时显示,需要关闭(消隐)后打开另一个管子的控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另一位时,上一位要消隐,就是发先灭掉

试过在延时后加P3=0x00,那样就整个不亮了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table1[]={50,3,25};
uchar code table2[]={55,20,3};
uchar a=50,b=55,n=0,m=0;
uchar j,k,c3,c2,c1,c0;
uchar pp;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int j;
        for(i;i>0;i--)
                for(j=20;j>0;j--);
}

void display(uchar x,uchar y,uchar o,uchar p)
{
        P2=0x02;
        P3=table[x];
        delay(5);
        P3=0xff;

        P2=0x01;
        P3=table[y];
        delay(5);
        P3=0xff;

        P2=0x04;
        P3=table[o];
        delay(5);
        P3=0xff;

        P2=0x08;
        P3=table[p];
        delay(5);
        P3=0x00;
}

void main()
{
        TMOD=0x01;
        TR0=1;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ET0=1;
        EA=1;
        while(1)
        {
                if(TF0==1)
                {
                        TF0=0;
                        pp++;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
                if(pp==20)
                {
                        pp=0;
                        a--;
                        b--;
                        if(a==0)
                        {
                                n++;
                                a=table1[n];
                                if(n==2)
                                {
                                        n=0;
                                }
                        }
                        if(b==0)
                        {
                                m++;
                                b=table2[m];
                                if(m==2)
                                {
                                        m=0;
                                }
                        }
                }
                c0=a%10;
                c1=a/10;
                c2=b%10;
                c3=b/10;
                display(c1,c0,c2,c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