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液晶模块接收串口处理单片机程序源码

楼主(2018-06-12):
武汉中显液晶模块的串口处理程序。其中包含了多字节(不定长)串口的处理方法。可以参考。

//功能:单片机读取VGUS屏返回指令
//来源:中显科技
//全局变量
u16 StartNum=0,TalNum=0;
#define BUFFER_SIZE 2048//指令缓冲区大小,用户可根据自己单片机的容量修改
u8 CommBuff[BUFFER_SIZE]//定义指令缓冲区
#define USER_R3 0xA5//帧头
#define USER_RA 0x5A//帧头
/////////////////
//串口中断函数
//用户根据单片机的不同,修改串口中断函数,中断函数内只保存串口数据到缓冲区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CommBuff[TalNum++]=USART_ReceiveData(USART3);//保存串口数据
    if(TalNum==BUFFER_SIZE)
      TalNum=0;
}

//主程序指令解析函数
//用户在主循环中调用
void deal_command()
{
    u16 i,CurNum,tem_TalNum;
    u8 CmdBuf[256];
    u16 nowbuffer,len;
    len=StartNum;
    tem_TalNum=TalNum;
    if(tem_TalNum==len)//
       return;
    if(CommBuff[StartNum]!=USER_R3)
    {
        StartNum++;
        if(StartNum==BUFFER_SIZE)
          StartNum=0;
        return;
    }
    if(tem_TalNum>len)
      nowbuffer=tem_TalNum-len;
    else
      nowbuffer=tem_TalNum+BUFFER_SIZE-len;
    if(nowbuffer<5)
      return;
    CurNum=StartNum+2;
    if(CurNum>BUFFER_SIZE-1)
      CurNum-=BUFFER_SIZE;
    len=CommBuff[CurNum]+3;
    if(nowbuffer<len)
      return;
    i=0;
    CurNum=StartNum;
    while(1)
    {
        CmdBuf[i++]=CommBuff[CurNum++];
        if(CurNum==BUFFER_SIZE)
          CurNum=0;
        if(i==4)
        {
            if(CmdBuf[0]!=USER_R3||CmdBuf[1]!=USER_RA)//
            {
                StartNum=CurNum;
                return;
            }
            len=CmdBuf[2];
        }
        else if(i>4)
        {
            if(i==len+3)//
            {
                StartNum=CurNum;
                break;
            }
            else if(i>255)//
            {
                StartNum=CurNum;
                return;
            }
            else if(CurNum==tem_TalNum)
              return;
        }
    }
    ///现在解析指令CmdBuf保存一整条指令
    switch(CmdBuf[3])
    {
            case 0x81:

                break;
            case 0x83:

                break;
            default:////命令无效,删除
                    break;
    }
    retu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