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汇编语言程序+Proteus仿真交通信号灯

楼主(2018-06-12):
#include <REGX51.H>
                DIN EQU P3.0
                CLK EQU P3.1
                DBUF EQU 30H
                TEMP EQU 40H

                ORG 0000H
                MOV 30H,#00

MAIN:        ACALL DISP                                ;获取段码,并输送给数码显示管
                ACALL KEY                                ;获取键值
                AJMP MBIN

                 ;判断键值子程序
KEY:        MOV P1,#0FFH          ;初始化
                MOV A,P1                                ;P1为按下的键,给累加器A
                CJNE A#0FFH,K00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没按就循环,按下就跳到K00
                AJMP KEY

K00:        ACALL DELAY            ;运行延时子程序,消除抖动操作
                MOV A,P1
                CJNE A,#OFFH,K01       ;二次判断是否按下,没按跳转回KEY
                AJMP KEY1

                ;开始判断按下的是那个键
K01:        MOVR3,#9                                ;设置判断的循环次数,判断9次,1~9键
                MOV R2,#00H             ;设置查表偏移值,从00H开始
                MOV B,A                 ;A内为按下的值,赋给B,之后做判断使用
                MOV DPTR,#K0TAB                    ;赋表头地址(键值表(K0TAB))给DPTR

K02:        MOV A,R2                                 ;偏移值赋给累加器A
                MOVC A,@A+DPTR                        ;偏移值加表头地址得到的键值赋给累加器A
                CJNE AB,K04                        ;判断按下的键值和查表的到的键值是否一致,不同则跳转

K03:        MOV A,P1
                CJNE A,#0FFH,K03        ;第三次重新判断按下的键
                ACALL DELAY             ;延时消除抖动操作
                MOV A,R2                                ;偏移值给累加器A?
                RET                                                ;返回

K04:        INC R2                                        ;偏移值加一
                DJNZ R3K02                                ;循环次数减一,不等于0,跳转到K02
                MOV A #OFFH                                ;循环结束,给累加器A赋值FFH
                AJMP KEY                                ;跳转到KEY,重新开始此子程序

K0TAB:        DB 0FFH,0FEH,0FDH,0FBH,0F7H                        ;键值表
                DB 0EFH,0DFH,0BFH,7FH

DISP:        MOV DFUF,A                                ;段码值给DBUF,A(KEY子程序得到的键码值)给DBUF(30H)
                MOV RO,#DBUF                        ;30H给R0
                MOV R1,#TEMP                        ;40H给R1

DP10:        MOV DPTR,#SEGTAB                ;表头地址给DPTR
                MOV A,@R0                                ;((R0))给累加器A,R0=30H
                MOVC A,A+DPTR                        ;表头地址加累加器A(键码)的值(A=DBUF=30H=键码),查表后得到段码值再给A, (A=段码)
                MOV @R1,A                                ;上段代码得到的A内的段码给((R1)),((R1))=TEMP=40H,40H=段码值
                MOV RO,#TEMP                        ;40H再给R0

DP12:        MOV R2,#8                                ;设置循环次数
                MOV A,@R0                                ;段码再给累加器A

DP13:        RLC A                                        ;循环左移A(循环左移段码)逐个移动到CY位
                MOV DIN,C                                ;CY内的值再给DIN,传送到74LS164
                CLR CLK                                        ;清零CLK口
                SETB CLK                                ;再给CLK口置1
                DJNZ R2.DP13                        ;循环减一,循环8次,输送完段码八个位
                RET                                                ;返回主程序

SEGTAB:        DB 3FH,06H,5BH,4FH,66H                   ;段码表
                DB 6DH,7DH,07H,7FH,6FH

DELAY1:        MOV R4.#20                                ;延时程序,10ms
AA1:        MOV R5,#250
AA:                DJNZ R5,AA
                DJNE R4 AA1
                RET
                END

网友A(2019-01-05):
按键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