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十字路口交通灯AT89C51仿真

楼主:
           #include <REGX51.H>

                SECOND1 EQU 30H
                SECOND2 EQU 31H
                DBUF EQU 40H
                TEMP EQU 44H
                LED_G1 BIT P2.1
                LED_Y1 BIT P2.2
                LED_R1 BIT P2.3
                LED_G2 BIT P2.4
                LED_Y2 BIT P2.5
                LED_R2 BIT P2.6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100H
START:
                MOV TMOD,#01H
                MOV TH0,#3CH
                MOV TL0,#0B0H
                CLR TF0
                SETB TR0
                CLR A
                MOV P2,A

LOOP:
                MOV R2,#20
                MOV R3,#20
                MOV SECOND1,#25
                MOV SECOND2,#25
                LCALL DISPLAY
                LCALL STATE1
WAIT1:
                JNB TF0,WAIT1
                CLR TF0
                MOV TH0,#3CH
                MOV TL0,#0B0H
                DJNZ R2,WAIT1
                MOV R2,#20
                DEC SECOND1
                DEC SECOND2
                LCALL DISPLAY
                DJNZ R3,WAIT1

                MOV R2,#5
                MOV R3,#3
                MOV R4,#4
                MOV SECOND1,#5
                MOV SECOND2,#5
                LCALL DISPLAY
WAIT2:
                LCALL STATE2
                JNB TF0,WAIT2
                CLR TF0
                MOV TH0,#3CH
                MOV TL0,#0B0H
                DJNZ R4,WAIT2
                CPL LED_G1
                MOV R4,#4
                DJNZ R2,WAIT2
                MOV R2,#5
                DEC SECOND1
                DEC SECOND2
                LCALL DISPLAY
                DJNZ R3,WAIT2

                MOV R2,#20
                MOV R3,#2
                MOV SECOND1,#2
                MOV SECOND2,#2
                LCALL DISPLAY
WAIT3:
                LCALL STATE3
                JNB TF0,WAIT3
                CLR TF0
                MOV TH0,#3CH
                MOV TL0,#0B0H
                DJNZ R2,WAIT3
                MOV R2,#20
                DEC SECOND1
                DEC SECOND2
                LCALL DISPLAY
                DJNZ R3,WAIT3

                MOV R2,#20
                MOV R3,#20
                MOV SECOND1,#25
                MOV SECOND2,#25
                LCALL DISPLAY
WAIT4:
                LCALL STATE4
                JNB TF0,WAIT4
                CLR TF0
                MOV TH0,#3CH
                MOV TL0,#0B0H
                DJNZ R2,WAIT4
                MOV R2,#20
                DEC SECOND1
                DEC SECOND2
                LCALL DISPLAY
                DJNZ R3,WAIT4

                MOV R2,#5
                MOV R4,#4
                MOV R3,#3
                MOV SECOND1,#5
                MOV SECOND2,#5
                LCALL DISPLAY
WAIT5:
                LCALL STATE5
                JNB TF0 ,WAIT5
                CLR TF0
                MOV TH0,#3CH
                MOV TL0,#0B0H
                DJNZ R4,WAIT5
                CPL LED_G2
                MOV R4,#4
                DJNZ R2,WAIT5
                MOV R2,#5
                DEC SECOND1
                DEC SECOND2
                LCALL DISPLAY
                DJNZ R3,WAIT5

                MOV R2,#20
                MOV R3,#2
                MOV SECOND1,#2
                MOV SECOND2,#2
                LCALL DISPLAY
WAIT6:
                LCALL STATE6
                JNB TF0,WAIT6
                CLR TF0
                MOV TH0,#3CH
                MOV TL0,#0B0H
                DJNZ R2,WAIT6
                MOV R2,#20
                DEC SECOND1
                DEC SECOND2
                LCALL DISPLAY
                DJNZ R3,WAIT6
                LJMP LOOP
STATE1:
                SETB LED_G1
                CLR LED_Y1
                CLR LED_R1
                CLR LED_G2
                CLR LED_Y2
                SETB LED_R2
                RET
STATE2:
                CLR LED_Y1
                CLR LED_R1
                CLR LED_G2
                CLR LED_Y2
                SETB LED_R2
                RET
STATE3:
                CLR LED_G1
                SETB LED_Y1
                CLR LED_R1
                CLR LED_G2
                CLR LED_Y2
                SETB LED_R2
                RET
STATE4:
                CLR LED_G1
                CLR LED_Y1
                SETB LED_R1
                SETB LED_G2
                CLR LED_Y2
                CLR LED_R2
                RET
STATE5:
                CLR LED_G1
                CLR LED_Y1
                SETB LED_R1
                CLR LED_Y2
                CLR LED_R2
                RET
STATE6:
                CLR LED_G1
                CLR LED_Y1
                SETB LED_R1
                CLR LED_G2
                CLR LED_R2
                SETB LED_Y2
                RET

DISPLAY:
                MOV A,SECOND1
                MOV B,#10
                DIV AB
                MOV DBUF+3,A
                MOV A,B
                MOV DBUF+2,A
                MOV A,SECOND2
                MOV B,#10
                DIV AB
                MOV DBUF+1,A
                MOV A,B
                MOV DBUF,A
                MOV R0,#DBUF
                MOV R1,#TEMP
                MOV R7,#4
DP10:
                MOV DPTR,#LEDMAP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R1,A
                INC R0
                INC R1
……………………

网友A(2018-06-15):
可以不用74ls164,用一些基础简单的电路吗,这个元件不会用

网友A:
可以不用74ls164做一个吗,这个元件不会用,可以用一些基础简单的电路吗?

网友B(2023-07-03):
这个搭建需要震荡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