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E按官网的电路图,只能接受,不能发送,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用了CH340E芯片,结果按照官网出的图,只能接受,不能发送,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附上原理图:现在在TNOW做了上拉,也不行,求指点。

网友A(2019-08-12):
那个二极管方向错了吧,TXD不是从CH340E芯片往外面发送么,弄个二极管把信号截止了

网友B:
二极管没有接反,他的作用是防止340端高电平灌至单片机,你把通往单片机的RXD TXD颠倒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C(2019-12-20):
我在某宝上买的成品板,除了芯片就2个电容,工作的很好啊!

网友D(2020-04-14):
最后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E:
检查一下用的二极管电压和芯片单片机是否匹配,我觉得芯片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F:
TXD1要上拉。

网友G:
关于CH340E,我遇到问题了,刚买的芯片,焊上就坏,买了20个,焊了15个,只有3个能用,其余的不是不能识别USB的加入,就是干脆什么反应也没有,大部分测量10脚的3.3V电压就没有,这些芯片的批号是:340E712,不知大家是否遇到过这个问题,在淘宝上买的,寄来的时候是塑料袋散装的。现在又在淘宝上买其它商家带装的,看看有包装的使着怎样

网友H(2020-06-01):
我的第一个就很好

网友I:
CH240的TXD连接单片机的RXD,CH240的RXD连接单片机的TXD

网友J(2020-07-31):
CH340E 有3V供电能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