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单片机资料-源代码

楼主(2018-06-12):
源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共阴极数码管码表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0xC9,0xFF,0x40     };//设置码,测试码,不计时码

void delay(uint x);//延时函数
void display(uchar,uchar,uchar,uchar);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scankeys();        //键盘函数
void traffic();        //交通灯函数

uchar num,num1,num2,  //1南北 2东西
shi1,ge1,shi2,ge2,
value1,value2,//南北 绿灯时间 黄灯时间
value3,value4,//东西 绿灯时间 黄灯时间
count1,count2,flag1,flag2; //南北标记 东西标记        南北设置标记 东西设置标记

void main()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位工作模式1(M1,M0位0,1)
                TH0=(65536-45872)/256;         //装初值11.0592M晶振定时50ms数为45872
                TL0=(65536-45872)%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初状态*/
                value1=40;                 //南北 黄绿灯默认值
                value2=5;
                value3=60;          //东西 黄绿灯默认值
                value4=5;

                num1=value1; //南北数码管先绿灯时间
                num2=value2+value1;//东西红灯时间  20s

                P1=0x41;//初始状态:东西红灯 南北绿灯          20 15

                while(1){
                        if(num==20)           //定时器1s
                        {
                                num=0;
                                num1--;
                                num2--;
                                traffic();

                                shi1=num1/10;
                                ge1=num1%10;

                                shi2=num2/10;
                                ge2=num2%10;

                        }
                          scankeys();
                          display(shi1,ge1,shi2,ge2);

                }

}

/************************红绿灯主控制程序*******************

说明:        南北方向红绿灯时间:  红灯 15s  绿灯 40s  黄灯        5s
                东西方向红绿灯时间:  红灯 20s  绿灯 60s  黄灯        5s

************************************************************/

void traffic()
{
        if(num1==0){                                                             //1南北
                        count1++;                                                     //南北标志位
                        if(count1==1){                           //南北方向红灯15s倒计时结束,
                                P1=0x42;                      //东西方向仍为红灯,南北方向变为黄灯
                                num1=value2;                                  //黄灯时间为5s
                        }
                        if(count1==2){                                          //南北方向黄灯5s倒计时结束,
                                P1=0x14;                                          //东西方向变为绿灯,南北方向变为红灯
                                num1=value3+value4;                          //南北方法红灯时间为15s
                        }
                        if(count1==3){                                          //南北方向红灯15s倒计时结束,
                                P1=0x41;                                          //东西方向变为红灯,南北方向变为绿灯
                                num1=value1;                                  //南北方向绿灯时间15s
                                count1=0;                                          //重置南北标志位
                        }
        }
        if(num2==0){                                                        // 2东西
                        count2++;                                                   //东西标志位
                        if(count2==1){                                           //东西方向红灯20s倒计时结束,
                                P1=0x14;                                          //东西方向变为绿灯,南北方向变为红灯
                                num2=value3;                                    //东西方向绿灯时间10s
                        }
                        if(count2==2){                                          //东西方向绿灯10s倒计时结束,
                                P1=0x24;                                          //东西方向变为黄灯,南北方向变为仍为红灯
                                num2=value4;                                  //东西方向黄灯时间5s
                        }
                        if(count2==3){                                          //东西方向黄灯时间5s倒计时结束,
                                P1=0x41;                                          //东西方向变为红灯,南北方向变为绿灯
                                num2=value1+value2;                   //东西方向红灯时间20s
                                count2=0;                                          //重置东西标志位
                        }

        }
}

/************************************数码管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uchar shi1,uchar ge1,uchar shi2,uchar ge2)
{
                uchar temp;
                temp=P2;
                P2=0xfe;
                P0=table[shi1];
                delay(5);

                P2=0xfd;
                P0=table[ge1];
                delay(5);

                P2=0xfb;
                P0=table[shi2];
                delay(5);

                P2=0xf7;
                P0=table[ge2];
                delay(5);
}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4*4矩阵键盘功能子函数********************
说明:

*******************************************************************/

void scankeys()
{
        uchar temp,key;
        P3=0xfe;                        //第一行线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按键去抖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         break;
                                        case 0xde:        key=1;         break;
                                        case 0xbe:        key=2;         break;
                                        case 0x7e:        key=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if(key==0)                                    //按键1:
                        {
                                TR0=~TR0;                             //定时器取反
                                flag1=~flag1;                   //南北能够设置标志 0有效
                                flag2=~flag2;          //东西能够设置标志
                        }

                        if(key==1&&flag1==0)           //按键2:
                        {
                                TR0=0;
                                P1=0x44;                           //禁止东南西北车辆 全为红灯 可以设置
                                shi1=ge1=shi2=ge2=16;  //数码管显示设置符号
                        }

                        if(key==2&&flag2==0)           //按键3:
                        {
                                TR0=1;
                                num=0;                                    //定时器初始化
                                P1=0x41;                            //重新开始初状态
                                num1=value1;                    //南北数码管绿灯时间
                                num2=value2+value1;    //东西数码管红灯时间
                                shi1=num1/10;
                                ge1=num1%10;
                                shi2=num2/10;
                                ge2=num2%10;
                        }

                        if(key==3&&P1==0x44){         //按键4:
                                P1=0xff;
                                delay(1000);
                                P1=~P1;
                                shi1=ge1=shi2=ge2=17;
                                P1=0x44;
                        }

                }
        }

        P3=0xfd;//第二行线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0; break;
                                case 0xdd: key=1; break;
                                case 0xbd: key=2; break;
                                case 0x7d: key=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if(key==0&&P1==0x44){        //按键5:

                        num1=value1;
                        if(num2!=159){ //@@@@保证交通合理,红灯最大值计时159s,绿灯不再增加
                                num1++;
                                value1=num1;
                        }

                        shi1=num1/10;
                        ge1=num1%10;

                        num2=value1+value2;//显示东西红灯时间
                        shi2=num2/10;
                        ge2=num2%10;

                }
                if(key==1&&P1==0x44){        //按键6:
                        num1=value2;
                        if(num2!=159)
                        {
                                num1++;
                                value2=num1;
                        }

                        shi1=num1/10;
                        ge1=num1%10;
                        num2=value1+value2;//显示东西红灯时间
                        shi2=num2/10;
                        ge2=num2%10;

                }
                if(key==2&&P1==0x44&&value1>3){        //按键7:
                        num1=value1;

                        num1--;
                        value1=num1;

                        shi1=num1/10;
                        ge1=num1%10;
                        num2=value1+value2;//显示东西红灯时间
                        shi2=num2/10;
                        ge2=num2%10;

                }
                if(key==3&&P1==0x44&&value2>3){        //按键8:
                        num1=value2;

                        num1--;
                        value2=num1;

                        shi1=num1/10;
                        ge1=num1%10;
                        num2=value1+value2;//显示东西红灯时间
                        shi2=num2/10;
                        ge2=num2%10;

                }
                }

        }
   ////||||||||||||||||||

        P3=0xfb;//第三行线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0; break;
                                case 0xdb:        key=1; break;
                                case 0xbb:        key=2; break;
                                case 0x7b:        key=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if(key==0&&P1==0x44){        //按键9:

                        num2=value3;
                        if(num1!=159){
                                num2++;
                                value3=num2;
                        }

                        shi2=num2/10;
                        ge2=num2%10;

                        num1=value3+value4;//显示南北红灯时间
                        shi1=num1/10;
                        ge1=num1%10;

                }
                if(key==1&&P1==0x44){        //按键10:
                        num2=value4;

                        if(num1!=159){
                                num2++;
                                value4=num2;
                        }

                        shi2=num2/10;
                        ge2=num2%10;
                        num1=value3+value4;//显示南北红灯时间
                        shi1=num1/10;
                        ge1=num1%10;

                }
                if(key==2&&P1==0x44&&value3>3){        //按键11:
                        num2=value3;

                        num2--;
                        value3=num2;

                        shi2=num2/10;
                        ge2=num2%10;

                        num1=value3+value4;//显示南北红灯时间
                        shi1=num1/10;
                        ge1=num1%10;

                }
                if(key==3&&P1==0x44&&value4>3){        //按键12:
                        num2=value4;

                        num2--;
                        value4=num2;

                        shi2=num2/10;
                        ge2=num2%10;
                        num1=value3+value4;//显示南北红灯时间
                        shi1=num1/10;
                        ge1=num1%10;

                }
                }

        }

        P3=0xf7;//第四行线                  2未用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0;
                                        break;
                                case 0xd7:
                                        key=1;
                                        break;
                                case 0xb7:
                                        key=2;
                                        break;
                                case 0x77:
                                        key=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if(key==0&&P1==0x44){        //按键13:
                        P1=0x41;
                        shi1=ge1=shi2=ge2=18;

                }
                if(key==1&&P1==0x44){        //按键14:
                        P1=0x14;
                        shi1=ge1=shi2=ge2=18;
                }
                if(key==2&&P1==0x44){//按键15:

                }
                if(key==3&&P1==0x44){//按键16:

                }
                }

        }

}
/************************定时器T0 中断子程序*********************************/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定时50ms
        TL0=(65536-45872)%256;
        n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