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普中烧录软件烧程序,总是写芯片超时怎么回事,求助

楼主(2018-06-12):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串口下载!!!!!

网友B(2018-07-13):
同问,我也出现了这个状况

网友C:
你的跳帽没有放对位置吧,一个左一个右是临时下载,全部放在某一边是把程序留在单片机上

网友C:
你的跳帽没有设置正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串口下载!!!!!

怎么用串口下载啊

网友E:
型号没选对吧

网友F:
BOOT0和BOOT1设置好了吗?

网友G:
你的接线可能是有问题的 ,有没有用专用的dpa 下载器

网友H(2019-11-03):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串口下载!!!!!

有相片吗,大哥!串口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