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SP8266与手机APP通信的设计思路

楼主(2018-06-12):
本人初学单片机,请问各位大佬ESP8266如何接收手机APP的数据,我要做一个智能闹钟,通过一个自己做的APP发送时间,然后传到单片机里面实现LCD上的显示

网友A:
这个有点大, ESP8266是串口转WIFI, 也就是你设备(单片机)通过8266就可连接你家里路由器访问互联网. 但同手机是不能点对点互相访问的. 要通过第三方(物联网和自架服务器)中转, ESP8266才能同你手机建立连接.

网友B:
1、手机和ESP8266可以通过连接同一个WIF、然后I互通

2、ESP8266可以做热点,给手机连接,也能互通

3、绕长长道路——通过Internet也能互通,这样可以在全世界访问。前提是有公网服务器(可以使用免费的云服务器)

网友C:
这个好搞,先用手机连接上ESP8266,通过TCP发送数据到ESP8266,ESP8266通过串口发送数据到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