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0W不联机,大家谁用过说说

楼主(2018-06-12):
用CH340 USB TTL 小板(多个),ISP 6.86
联 STC15F100W   不联机,检测不到MCU,也不能下载。(不同网店邮来新的,好使的设备上吹下来的,都不行)
按手册上最小电路做了,也不行。

联 STC 15W102    联机OK,下载OK,
联 STC 15F104W  联机OK,下载OK,
联 IAP 15F2K61S2 联机OK,下载OK.

是必须得用U8才能下载吗?

网友A:
过了24小时了。还是无人回答。我也刚买了几片这个型号的,也想知道怎么烧录。要是做个转接板把8pin的直接转成40pin的插座,对应I/O口和电源,冷启动的问题就由开发板解决了。有个问题请教下,是不是所有的USB转串口都可以用来烧录STC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了24小时了。还是无人回答。我也刚买了几片这个型号的,也想知道怎么烧录。要是做个转接板把8pin的直接转 ...

问厂家技术说:主要是3个事项 !一个是供电,一个是串口TTL,还有一个是未供电前是否有电流从串口倒灌。
还是没解决问题,我还好只有一个STC15F100W,批量进的都是STC15F104W都能联机,就算能联机也不能用STC15F100W程序放不下,暂时不研究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