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定时语音播报的接线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本人新手,想要通过STC51实现用独立按键控制数码管数字显示,MP3模块定时语音播报,请问各位大神,怎么样连接电路,以及其他我需要注意的地方(另外还有个降压模块,以及3接七号电池)

网友A(2018-06-13):
买模块不给资料么?降压模块市场很多,需要纠结么。你只要考虑降压模块的电压电流是否符合你负载各部分的需求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模块不给资料么?降压模块市场很多,需要纠结么。你只要考虑降压模块的电压电流是否符合你负载各部分的需 ...

现在主要纠结mp3模块怎么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