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WiFi遥控小车及APP

楼主(2018-06-12):
    51单片机WiFi遥控小车是利用手机作为控制端,通过WIFI模块与单片机串口通信,实现小车的前进、后退、左拐、右拐停止等功能。

下载:

WIFI遥控车及APP

WIFI遥控车及APP

WIFI遥控车及APP

WIFI遥控车及APP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Receive,i,qj,yz,zz,ht;
uint n;
uchar Recive_table[40];

void ms_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void us_delay(uchar t)
{
while(t--);
}

void Uart_Init() //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STC89C52、STC89C51、AT89C51等均可)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总中断打开
ES = 1; //开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Send_Uart(uchar value)
{
ES=0; //关闭串口中断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SBUF=value; //发送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ES=1; //允许串口中断
}

void ESP8266_Set(uchar *puf) // 数组指针*puf指向字符串数组
{
while(*puf!='\0') //遇到空格跳出循环
{
Send_Uart(*puf);
us_delay(5);
puf++;
}
us_delay(5);
Send_Uart('\r');
us_delay(5);
Send_Uart('\n');
}

void main()
{
Uart_Init();
ms_delay(2000);
ESP8266_Set("AT+CWMODE=2");
ms_delay(2000);
// ESP8266_Set("AT+RST");
// ms_delay(2000);
ESP8266_Set("AT+CWSAP=\"wifi\",\"123456789\",11,4"); //AT+CWSAP="wifi","123456789",11,4
ms_delay(2000);
ESP8266_Set("AT+CIPMUX=1");
ms_delay(2000);
ESP8266_Set("AT+CIPSERVER=1,5000");
ms_delay(2000);
ESP8266_Set("AT+CIPSTO=0");
ES=1;
qj=1;
zz=1;
yz=1;
ht=1;
while(1)
{
if((Recive_table[0]=='+')&&(Recive_table[1]=='I')&&(Recive_table[2]=='P'))
{
if((Recive_table[9]=='G')&&(Recive_table[10]=='P'))
{
if(Recive_table[15]=='0')
{
qj=0; //前进
zz=1;
yz=1;
ht=1;
}
else
if (Recive_table[15]=='1')
{
qj=1;
zz=1;
yz=1;
ht=0; // 后退
}
else
if (Recive_table[15]=='2')
{
// qj=1; //
zz=1;
yz=0; //右转
// ht=1;
}
else
if (Recive_table[15]=='3')
{
// qj=1; //
zz=0; //左转
yz=1;
// ht=1;
}
else
if (Recive_table[15]=='4')
{
qj=1; //
zz=1;
yz=1;
ht=1;
}
}
}
if(qj==0)
{
if((zz==0)|(yz==0))
{
;
}
else
{
P2=0x11;
ms_delay(10);
P2=0x22;
ms_delay(10);
P2=0x44;
ms_delay(10);
P2=0x88;
ms_delay(10);
}
}
if(ht==0)
{
if((zz==0)|(yz==0))
{
;
}
else
{
P2=0x88;
ms_delay(10);
P2=0x44;
ms_delay(10);
P2=0x22;
ms_delay(10);
P2=0x11;
ms_delay(10);
}
}
if(zz==0)
{
if(ht==1)
{
P2=0x01;
ms_delay(10);
P2=0x02;
ms_delay(10);
P2=0x04;
ms_delay(10);
P2=0x08;
ms_delay(10);
}
else
{
P2=0x08;
ms_delay(10);
P2=0x04;
ms_delay(10);
P2=0x02;
ms_delay(10);
P2=0x01;
ms_delay(10);
}
}
if(yz==0)
{
if(ht==1)
{
P2=0x10;
ms_delay(10);
P2=0x20;
ms_delay(10);
P2=0x40;
ms_delay(10);
P2=0x80;
ms_delay(10);
}
else
{
P2=0x80;
ms_delay(10);
P2=0x40;
ms_delay(10);
P2=0x20;
ms_delay(10);
P2=0x10;
ms_delay(10);
}
}
}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 i=0;
if(RI==1)
{
RI=0;
Receive=SBUF;
Recive_table[ i]=Receive; if((Recive_table[ i]=='\n')){ i=0;} else i++; } else TI=0; }

网友A:
APP可以有重力感应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可以有重力感应控制吗

APP没有重力感应控制

楼主:
电机使用的是步进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P没有重力感应控制

我看到过,用的是加速传感器做的,不过的是我不会做。

网友B(2018-11-30):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C(2021-03-22):
下了2遍都说数据坏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了2遍都说数据坏掉了!

我刚测试了,没有问题 要用最新版的winrar解压才行,用其他的会失败

网友E:
大佬可以加摄像头吗,DIY小玩意要做智能搜救小车想加个摄像头和超声波避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