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将单片机定时时间改成10ms,每100次时间加一,秒表就不计数了?

楼主(2018-06-13):
原来代码是这样的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tt;
        TH0 = 0x4c;                    //晶振11.0592Mhz
        TL0 = 0x00;
        tt++;
        if(tt == 20)
                {
                        time++;
                        if(time==99)         //到99后在从00开始
                                time = 0;
                                tt = 0;
                }
}

我改成这样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tt;
        TH0 = 0xdc;                    //晶振11.0592Mhz
        TL0 = 0x00;
        tt++;
        if(tt == 100)
                {
                        time++;
                        if(time==99)         //到99后在从00开始
                                time = 0;
                                tt = 0;
                }
}
为什么将定时时间改成10ms,每100次时间加一,秒表就不计数了?

网友A:
扩展电路需要吗

网友B:
//可以改成这样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tt;
        TH0 = 0xdc;
        TL0 = 0x00;
        tt++;
        if(tt>=100)
        {
                tt=0;
                time++;
                if(time>99)
                        time=0;
        }
}

网友C:
把DC改为4C 改回去 ,估计这个时间还在刷新数码管ba !!!!!!!!!!!!

网友D:
这个和抢答器电路好像,定时都是要单写的(注意参考计算数值)

网友E:
你初始化的TH、TL改没改啊

网友F:
你这代码,我感觉是一百秒刷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