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问题 uchar是什么意思 #define EQTABSTR '<'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6-13):
C语言 uchar 是什么意思#define EQTABSTR '<'    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har==unsigned  char

#define EQTABSTR '<'    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fine EQTABSTR '

将后面程序中出现的EQTABSTR全部替换为<

网友C:
uchar==unsigned  char  无符号char

网友D:
uchar==unsigned  char这个很容易让初学者迷糊。

网友E:
在使用uchar前,程序前面必定有#define unsigned  char uchar  没有的话使用uchar一定会发生错误,因为C语言中没有uchar这个数据类型,而#define unsigned  char uchar  就是定义uchar为unsigned  char,这么做的原因就是unsigned  char太长了,而程序员大多都想偷懒,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