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8413无线游戏耳机解码 MS8416T支持光纤传输

楼主(2018-06-13):
瑞盟科技192kHz 数字音频接收电路 MS8416 是一款接收并解码数字音频数据的电路,它支持 IEC60958,S/PDIF,EIAJ CP1201 和 AES3 接口标准。MS8416 具有软件模式与硬件模式,可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通道状态数据保存在寄存器中,可以更方便的读取。GPO 管脚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可以选择不同的信号输出。
5.1 复位,上电和启动
当 RST 为低电平时,MS8416 进入低功耗模式,内部所有的状态复位,包括数字接口和寄存
器,且输出静音。在软件模式中,当 RST 为高电平时,数字接口工作,配置寄存器。是 RUN 为 1
时。将使 MS8416 离开低功耗模式进入工作状态。在 PLL 锁定后,使能串行音频输出端。
MS8416 中的一些设置由启动结构控制。在复位过程中,一些管脚被重新设置为输入。在退出
复位状态的瞬间,检测这些管脚的电平,然后管脚将转变成输出。可以将管脚通过一个 47kΩ的
电阻连接到 VL(HI)或 DGND(LO),来进行模式选择。对于每种模式,由于每个启动选择管脚没有
内部的上拉或下拉电阻,因此必须接一个外部上拉或下拉电阻(除了 TX,它有一个内置下拉电
阻)。在软件模式中,GPO2 和 SDOUT 有启动选择。GPO2 在 I2C 模式中作为芯片地址位。SDOUT 选
择硬件和软件模式。硬件模式使用启动选择,详见 15.2 节“硬件模式功能选项”。
5.2 ID 码和校验码
MS8416 有一个包含 4bit 地址码的寄存器,用来指明 MS8416 的地址。若在同一个系统中有其
他 MS84XX 系列芯片时,软件模式会很有用。
MS8416 的 4bit 版本号也有用。它允许 MS8416 的软件驱动器检测出系统中 MS8416 的版本,
可以调整它的性能。为允许将来的修正,强烈推荐版本号被读取带微控制器的一个可变区域,在
任何适当的情况下版本的详细信息都是可知的。
5.3 供电电源,地,PCB 布局
对于大部分应用,MS8416 可在一个单独的+3.3V 供电电源下工作,包含标准电源去耦合部分
(见图 5 和 6)。由于 RMCK 管脚上输出的恢复输入时钟部分需要较低的抖动,因此使用一个独立
稳定的模拟+3.3V 电源 VA,和去耦合到 AGNG。确保没有数字路径在 VA,AGND 或 FILT 上,因为噪
音耦合会降低性能。这些管脚需要隔离开关信号和其他噪音源。
VL 固定数字输入和输出电平和 AES/SPDIF 接收器的输入电平一样。
推荐在未使用区域填满地层和在表面放去耦合电容。去耦合电容需放置在 PCB 板的同一边,
使 MS8416 的电感效应最低,且所有的去耦合电容必须尽可能的靠近 MS8416。详见“PLL 滤波
器”推荐的 PLL 布局。
技术支持莫先生 15 1 12476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