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Rx8025sa,模拟i2c驱动源代码

楼主(2018-06-13):
RTC芯片 w25q128sa驱动源码,移植的话只需要改I2C文件里面的两个引脚,非常方便,以测试通过

#include "Rx8025sa.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elay.h"

//?RX8025???
u8 RX8025_Read(u8 register_address)
{
        u8 ret;
        IIC_Start();
        IIC_Send_Byte(RX8025_ADDR);
        while(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gister_address<<4));
        while(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RX8025_ADDR | 1);
        while(IIC_Wait_Ack());
  ret=IIC_Read_Byte(1);
  // I2C_SendACK(1);
  IIC_Stop();
  return ret;
}

void RX8025_Write(u8 register_address,u8 val)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RX8025_ADDR);
        while(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gister_address<<4));
        while(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val);
        while(IIC_Wait_Ack());
        IIC_Stop();
}

void Rx8025_Init(void)
{
        //        u8 ret=0;
                IIC_Init();
//   IIC_Start();
//   IIC_Send_Byte(RX8025_ADDR);
//        IIC_Wait_Ack();
//   IIC_Send_Byte(0x0);
//        IIC_Wait_Ack();
//   IIC_Send_Byte(0x10);
//        IIC_Wait_Ack();
//
//   IIC_Stop();
        if(RX8025_Read(RX8025_ADDR_CONTROL1)!=0x20)
        {
                RX8025_Write(RX8025_ADDR_CONTROL1,0x20);
        }
                //printf("%x\r\n",RX8025_Read(RX8025_ADDR_CONTROL1));

}

u8 set_rtc_time(TIME* t)
{
                u8 i=0;
                u8 rtc_str[7];
                rtc_str[0] = ((t->second/10)<<4) | (t->second%10);
                rtc_str[1] = ((t->minute/10)<<4) | (t->minute%10);
                rtc_str[2] = ((t->hour/10)<<4) | (t->hour%10);
                rtc_str[3] = t->week;
                rtc_str[4] = ((t->day/10)<<4) | (t->day%10);
                rtc_str[5] = ((t->month/10)<<4) | (t->month%10);
                rtc_str[6] = ((t->year/10)<<4) | (t->year%10);
                for(i=0;i<7;i++)
                {
                        RX8025_Write(i,rtc_str[i]);
                }
                return 0;
}

u8 get_rtc_time(TIME* t)
{
                u8 i=0;
                u8 rtc_str[7];
        for(i=0;i<7;i++)
                {
                        rtc_str[i]=RX8025_Read(i);
                }
        //rtc_str[6] = RX8025_Read(RX8025_ADDR_YEAR);
        t->second = ((rtc_str[0]>>4)*10) + (rtc_str[0] & 0x0f);
        t->minute = ((rtc_str[1]>>4)*10) + (rtc_str[1] & 0x0f);
        t->hour   = ((rtc_str[2]>>4)*10) + (rtc_str[2] & 0x0f);
        t->week                = rtc_str[3];
        t->day    = ((rtc_str[4]>>4)*10) + (rtc_str[4] & 0x0f);
        t->month  = ((rtc_str[5]>>4)*10) + (rtc_str[5] & 0x0f);
  t->year   = ((rtc_str[6]>>4)*10) + (rtc_str[6] & 0x0f);
        return 0;

}

void test_rtc(void)
{
        TIME rtc_time;
        rtc_time.second = 00;
        rtc_time.minute =0x57;
        rtc_time.hour        =        0x13;
        rtc_time.week = 0x1;
        rtc_time.day        =0x7;
        rtc_time.month        =        0x8;
        rtc_time.year        =        0x63;

        //Rx8025_Init();
        IIC_Init();
        if(RX8025_Read(RX8025_ADDR_CONTROL1)!=0x20)
        {
                RX8025_Write(RX8025_ADDR_CONTROL1,0x20);
        }
        set_rtc_time(&rtc_time);
        while(1)
        {
        get_rtc_time(&rtc_time);

        printf("%d %x %x %x %d %d %d\r\n",rtc_time.year,rtc_time.month,rtc_time.day,rtc_time.week,rtc_time.hour,rtc_time.minute,rtc_time.second);
……………………

楼主:
写错了,是RTC芯片,RX8025SA的驱动源码,移植只需要修改I2c文件的两个引脚,非常方便,之前公司项目我自己写的,测试过的

网友A(2019-07-11):
8025T跟8025AC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B(2020-04-22):
想要的程序,谢谢楼主

网友C(2020-09-23):
楼主您好,不知道还有没有登陆?
在我实际应用的时候,执行u8 get_rtc_time(TIME* t)代码的时候,在t->minute = ((rtc_str[1]>>4)*10) + (rtc_str[1] & 0x0f);语句会进入hardfalt。使用keil的falt report可以看到进入Bus Faults,BUS_FAULT_STAT:0x04
我使用的单片机时STM32F103RET6,配置与文件中的完全一致。能不能帮忙看一下时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C(2022-03-09):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不知道还有没有登陆?
在我实际应用的时候,执行u8 get_rtc_time(TIME* t)代码的时候,在t->min ...

我的问题是使用的结构体没有提前定义好,从而造成内存泄漏。

网友D(2022-06-23):
苦恼,我也卡在这里了,对比了别人的时序,数据有了,不全是0,但是数据会乱,好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