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频谱分析仪设计报告

楼主(2018-06-13):
一、实验目的:
设计一个频谱分析仪。要求在前面板上可设置信号的采样频率、采样点数、信号频率、幅值和相位;并分析正弦波、方波和三角波的频谱特性。
二、实验原理:
首先利用条件结构加枚举,各波形发生器作为条件结构中的函数体(C语言中的switch结构)完成对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的生成,并显示在波形图上。然后将所产生的信号输入Amplitude and Phase Spectrum.vi完成幅度和相位的分析并由波形图显示;将所产生的信号与高斯白噪声混合后输入Auto Power Spectrum.vi进行自功率谱的分析并显示在波形图上。
三、实验步骤:
1.信号的产生:输入信号频率、信号幅度、信号相位采样频率、采样点数,输出所需的不同类型信号,其程序框图如下:
2.幅度谱与相位谱分析:将所产生的波形输入Amplitude and Phase Spectrum.vi完成幅度和相位的分析,并显示在波形图中:
3.功率谱分析:将所产生的信号与高斯白噪声混合后输入Auto Power Spectrum.vi分析其自功率谱并显示在波形图上,程序框图如下:
4.将不同类型的信号作为条件结构的结构体,以枚举作为选择条件,从而实现对不同类型信号产生,然后重复1,2,3步骤完成信号的频谱分析。
四、实验结果:
前面板如下图所示: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程序框图如下图所示:
五、问题讨论:
问题:枚举类型作为条件与条件结构进行条件选择时,程序会显示发生错误。
问题的解决:打开枚举类型属性中的编辑项,查看其信号输出形式,对输出信号进行自定义,将枚举输出信号格式与条件结构的条件格式保持一致。如:枚举类型对于正弦波的默认输出是“Sine Wave”,将其输出改为与条件结构相同的“正弦波”即可。

大作业题目五
一、实验目的:
建立一个频率为200Hz,幅值为1的正弦波。加入白噪声,噪声幅值为100,保留其频率低于20 Hz的分量与正弦波叠加,再利用高通滤波器将正弦波滤出。
二、实验原理:
利用正弦波信号产生器产生频率为200Hz,幅值为1的正弦波;利用Uniform White Noise产生白噪声信号,用Butterworth滤波器(低通)滤除白噪声20Hz以上的频率分量,使之与刚才产生的正弦信号叠加作为待滤波信号,然后再用Butterworth滤波器(高通)从混杂白噪声中提取出正弦信号。
三、实验步骤:
1.正弦信号的产生:输入信号频率、采样频率、采样点数,输出所需正弦信号,其程序框图如下:
2.高斯白噪声的产生:选择均匀白噪声发生器,输入采样点数和幅值产生所需高斯白噪声,程序框图如下:
3.用Butterworth滤波器(低通)滤除高斯白噪声20Hz以上的频率分量,并与正弦波叠加,并显示叠加噪声后的波形图,程序框图如下:
4.将叠加噪声后的正弦信号,输入Butterworth滤波器(高通),滤除低于20Hz的高斯白噪声信号,并显示在在波形图上:
四、实验结果:
前面板如下图所示:
程序框图如下图所示:
五、问题讨论:
待滤波信号为单一频率(200Hz)的正弦与高斯白噪声(20Hz)的叠加,从理论上来说,滤波器门限值为20Hz-200Hz之间均可提取出原正弦信号,小于20Hz则提取的信号中仍含有噪声信号,大于200Hz则会将原正弦信号也一并滤除。但滤波器的滤波结果显示,当门限值为250Hz是仍有正弦信号输出(如下图),对此结果表示疑惑。

一、实验目的:
设计一个频谱分析仪。要求在前面板上可设置信号的采样频率、采样点数、信号频率、幅值和相位;并分析正弦波、方波和三角波的频谱特性。
二、实验原理:
首先利用条件结构加枚举,各波形发生器作为条件结构中的函数体(C语言中的switch结构)完成对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的生成,并显示在波形图上。然后将所产生的信号输入Amplitude and Phase Spectrum.vi完成幅度和相位的分析并由波形图显示;将所产生的信号与高斯白噪声混合后输入Auto Power Spectrum.vi进行自功率谱的分析并显示在波形图上。
三、实验步骤:
1.信号的产生:输入信号频率、信号幅度、信号相位采样频率、采样点数,输出所需的不同类型信号,其程序框图如下:
2.幅度谱与相位谱分析:将所产生的波形输入Amplitude and Phase Spectrum.vi完成幅度和相位的分析,并显示在波形图中:
3.功率谱分析:将所产生的信号与高斯白噪声混合后输入Auto Power Spectrum.vi分析其自功率谱并显示在波形图上,程序框图如下:
4.将不同类型的信号作为条件结构的结构体,以枚举作为选择条件,从而实现对不同类型信号产生,然后重复1,2,3步骤完成信号的频谱分析。
四、实验结果:
前面板如下图所示: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程序框图如下图所示:
五、问题讨论:
问题:枚举类型作为条件与条件结构进行条件选择时,程序会显示发生错误。
问题的解决:打开枚举类型属性中的编辑项,查看其信号输出形式,对输出信号进行自定义,将枚举输出信号格式与条件结构的条件格式保持一致。如:枚举类型对于正弦波的默认输出是“Sine Wave”,将其输出改为与条件结构相同的“正弦波”即可。

大作业题目五
一、实验目的:
建立一个频率为200Hz,幅值为1的正弦波。加入白噪声,噪声幅值为100,保留其频率低于20 Hz的分量与正弦波叠加,再利用高通滤波器将正弦波滤出。
二、实验原理:
利用正弦波信号产生器产生频率为200Hz,幅值为1的正弦波;利用Uniform White Noise产生白噪声信号,用Butterworth滤波器(低通)滤除白噪声20Hz以上的频率分量,使之与刚才产生的正弦信号叠加作为待滤波信号,然后再用Butterworth滤波器(高通)从混杂白噪声中提取出正弦信号。
三、实验步骤:
1.正弦信号的产生:输入信号频率、采样频率、采样点数,输出所需正弦信号,其程序框图如下:
2.高斯白噪声的产生:选择均匀白噪声发生器,输入采样点数和幅值产生所需高斯白噪声,程序框图如下:
3.用Butterworth滤波器(低通)滤除高斯白噪声20Hz以上的频率分量,并与正弦波叠加,并显示叠加噪声后的波形图,程序框图如下:
4.将叠加噪声后的正弦信号,输入Butterworth滤波器(高通),滤除低于20Hz的高斯白噪声信号,并显示在在波形图上:
四、实验结果:
前面板如下图所示:
程序框图如下图所示:
五、问题讨论:
待滤波信号为单一频率(200Hz)的正弦与高斯白噪声(20Hz)的叠加,从理论上来说,滤波器门限值为20Hz-200Hz之间均可提取出原正弦信号,小于20Hz则提取的信号中仍含有噪声信号,大于200Hz则会将原正弦信号也一并滤除。但滤波器的滤波结果显示,当门限值为250Hz是仍有正弦信号输出(如下图),对此结果表示疑惑。

网友A:
要是有word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