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arduino 时间控制问题

楼主:
求教:用人体热释制作感应灯实验(程序为网上下载用于学习,自己添加了时间控制函数),
为何设定了无动作时的等待时间如1分钟后灯无法自动熄灭,小白一枚请高手帮忙指点谢谢!程序代码如下:

#define LED 7      //定义LED引脚为7
#define BUTTON 2   //定义按钮开关引脚2
uint32_t duration=60000;//设定时间1分钟(60000毫秒)
uint32_t time;
uint32_t nowtime;
int val=0;         //变量用来储存按钮状态
int old_val=0;    //暂存val变量的上一个时间单位
int state=0;       //0表示LED关闭,1表示打开
void setup()
{
  pinMode(LED,OUTPUT);      //设定LED引脚为输出状态
  pinMode(BUTTON,INPUT);    //设定按钮引脚为输入状态
}
void loop()
{
  val=digitalRead(BUTTON);    //读取按钮状态并储存
  if((val==HIGH)&&(old_val==LOW))    //检查按钮的变化情况
  {
    state=1-state;
    delay(40);   //延时简单抗抖动
  }
  old_val=val;   //VAL下载已经是旧的,让我们暂存一下
  if(state==1)
  {    digitalWrite(LED,HIGH); //开启LED

   nowtime=millis();

      if(millis()-nowtime>duration)
      {

        digitalWrite(LED,LOW);
      }
  }
  else
  {
    digitalWrite(LED,LOW); //关闭LED
  }

}

网友A(2018-06-13):
你这句目的是先做减法在比较,但是比较的优先级大于减号的优先级,所以芯片会先做比较再做减法,要想达到目的加个括号就可以了。

网友B:
原來如此

网友C:
已经加了挂号,还是无法自动熄灭,再次求教!谢谢!
nowtime=millis();

      if((millis()-nowtime)>duration)
      {

        digitalWrite(LED,LOW);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句目的是先做减法在比较,但是比较的优先级大于减号的优先级,所以芯片会先做比较再做减法,要想达到 ...

连接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句目的是先做减法在比较,但是比较的优先级大于减号的优先级,所以芯片会先做比较再做减法,要想达到 ...

接线图如下

网友A:
这句应该放到最上面赋值,只能执行一次,不然你每次循环到这里都会重新赋值,一样的数值相减永远等于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句目的是先做减法在比较,但是比较的优先级大于减号的优先级,所以芯片会先做比较再做减法,要想达到 ...

改了,把nowtime=millis(); 放置在void setup(){}内仍然不行。见笑了因为是纯小白一个,还是要谢谢高手的指点!!以下是最新的程序代码:

//人体热释模块实验,当人经过时灯亮,再经过时灯灭。
//在灯亮情况下没有人移动时根据设定好的时间灯自动熄灭。(本程序定义30秒钟)
#define LED 7      //定义LED引脚为7
#define BUTTON 2   //定义按钮开关引脚2
const long duration=30000;//设定时间30秒
unsigned long millis();
unsigned long nowtime=0;
int val=0;         //变量用来储存按钮状态
int old_val=0;    //暂存val变量的上一个时间单位
int state=0;       //0表示LED关闭,1表示打开
void setup()
{
  pinMode(LED,OUTPUT);      //设定LED引脚为输出状态
  pinMode(BUTTON,INPUT);    //设定按钮引脚为输入状态

}
void loop()
{
  val=digitalRead(BUTTON);    //读取按钮状态并储存
  if((val==HIGH)&&(old_val==LOW))    //检查按钮的变化情况
  {
    state=1-state;
    delay(40);   //延时简单抗抖动
  }
  old_val=val;   //VAL下载已经是旧的,让我们暂存一下
  if(state==1)
  {    digitalWrite(LED,HIGH); //开启LED
     if((millis()-nowtime)>duration&&(LED==HIGH))
      {
         nowtime=millis();
        digitalWrite(LED,LOW);
      }
   }
  else
  {
    digitalWrite(LED,LOW); //关闭L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