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温度报警器的全套设计资料下载

楼主(2018-06-13):
本数字温度报警器是基于51单片机及温度传感器DS18B20来设计的,温度测量范围0到99.9摄氏度,精度为0.1摄氏度,可见测量温度的范围广,精度高的特点。可设置上下限报警温度,默认上限报警温度为38℃、默认下限报警温度为5℃(通过程序可以更改默认上下限值)。报警值可设置范围:最低上限报警值等于当前下限报警值,最高下限报警值等于当前上限报警值。将下限报警值调为0时为关闭下限报警功能。
包含程序,仿真和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如下:

程序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x++;
}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EX0=0;      //关外部中断0
if(DEC==0&&set_st==1)
{
          do{
                Disp_alarm(shangxian);
        }
         while(DEC==0);
          shangxian--;
          if(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xiaxian;
}
else if(DEC==0&&set_st==2)
{
          do{
                Disp_alarm(xiaxian);
        }
         while(DEC==0);
         xiaxian--;
          if(xiaxian<0)xiaxian=0;
}
}
/*****外部中断1服务程序*****/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
EX1=0;      //关外部中断1
if(ADD==0&&set_st==1)
{
         do{
                Disp_alarm(shangxian);
        }
         while(ADD==0);
          shangxian++;
          if(shangxian>99)shangxian=99;
}
else if(ADD==0&&set_st==2)
{
          do{
                Disp_alarm(xiaxian);
        }
         while(ADD==0);
          xiaxian++;
          if(xiaxian>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
}
}

网友A:
楼主,为什么做仿真的时候温度会突然跳变,导致报警器响

补充:解决了,换用Proteus7.8仿真后 一切正常,原来是不支持高版本

网友B(2019-08-29):
怎么打不开程序

网友C(2019-12-11):
楼主,能否把资料发给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D(2020-01-10):
挺不错的资料了

网友E: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F(2020-02-20):
没有具体的使用介绍方法

网友G: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H(2020-05-18):
很好的资料,非常有价值

网友I:
很好的资料,合适我这个不会的。

网友J:
为什么数码管只显示8

网友K:
在这里看资料是真的舒服

网友L:
楼主,为什么显示屏显示的是8、无论怎么按都没有别的数字

网友M:
这个资料不错

网友M:
楼主,为什么报错呀

网友N(2020-11-22):
引用 网友L:
楼主,为什么显示屏显示的是8、无论怎么按都没有别的数字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O: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P:
有这个程序介绍吗谢谢

网友Q:
看起来很Nice啊,下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