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利用DHT11进行温湿度调节的风扇的程序传输困难的问题

楼主(2018-06-13):
现在急需大神帮助解决DHT11传输困难的问题,具体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的定义变量类型 uchar 代替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char  WORD;
typedef         bit BOOL;//声明一个布尔型变量,即真或假
sbit io=P2^3;         //dht11data端接单片机的P2^3
sbit rw=P2^0;
sbit rs=P2^1;
sbit ep=P2^2;   //设置LCD1602的使能端
uchar  data_byte;        //单片机接收DHT11的数据
uchar  RH,RL,TH,TL;         //湿度、温度各自的高八位和低八位
void  delay1()  //用于一个FOR循环大概需要8个多机器周期,一个机器周期为1us,晶振12mhz,本延迟函数8us多
{
  uchar  i;
  for(i=0;i<1;i++);
}

BOOL  lcd_bz()    //测试LCD忙碌状态,返回值为布尔型数值,真或假“1”、“‘0”
{
    BOOL   result;
        rs=0; //读忙信号
        rw=1;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BOOL)(P2&0x80);
        ep=0;
        return(result);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写指令
{
    while(lcd_bz());
    rs=0;
    rw=0;
    ep=0;
    _nop_();
    _nop_();
    P0=cm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0;
}
void write_addr(uchar addr) //写地址
{
write_cmd(addr|0x80);//LCD第一行的首地址为0X80,第二行的首地址为0X80+0X40+0XC0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写字节
{
     while(lcd_bz());
    rs=1;
    rw=0;
    ep=0;
    _nop_();
    _nop_();
    P0=da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0;
}
void lcd_init()//LCD初始化
{
  write_cmd(0x38);//设置lcd两行显示,一个数据由5*7点阵表示 ,8位数据接口
  delay(1);
  write_cmd(0x0c);//清除屏幕显示
  delay(1);
  write_cmd(0x06);//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delay(1);
}
void display(uchar addr,uchar q)//在某地址上显示内容,addr表示的是地址偏移量,q表示的是显示的字符或者数字
{
     delay(10);
         write_addr(addr);
         write_byte(q);
         delay(10);  //修改此时间,可以改变lcd上数值跳变的速度
}
//*****DHT11测试模块**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io=1;
   delay1();
   io=0;
   delay(25);//主机把总线拉低必须大于18MS  DHT11能检测到起始信号
   io=1;//  20-40us
   delay1();
   delay1();
   delay1();//三个延时函数差不多为24us
}
uchar receive_byte()//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for(i=0;i<8;i++)//        接收8bit的数据
        {
         while(!io);      //等待50US的低电平开始信号结束
         delay1();       //开始信号结束之后,延时26US-28US以下是三个延时函数
         delay1();
         delay1();
         temp=0;       //时间为26us-28us ,表示接收的数据为“0”
         if(io==1)
         temp=1;      //如果26us-28us之后,还为高电平,则表示接收的数据为“1”
         while(io);   //等待数据信号高电平,“0'为26us-28us,’1‘为70us
         data_byte<<=1;        //接受的数据为高位在前,右移
         data_byte|=temp;
         }
         return data_byte;
        }
void receive()//单片机接收DHT11数据
{
     uchar T_H,T_L,R_H,R_L,check,num_check,i;
         start();//开始信号
         io=1;//主机设为输入,判断从机  DHT11响应信号
         if(!io)//判断从机有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
          while(!io); //判断从机发出80us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io);//判断从机发出80us的高电平是否结束,如结束则主机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R_H=receive_byte();//湿度高位
         R_L=receive_byte();//湿度低位
         T_H=receive_byte();//温度高位
         T_L=receive_byte();//温度低位
     check=receive_byte();//校验位
     io=0;//当最后一BIT数据接完毕后,从机拉低电平50US
     for(i=0;i<7;i++)  //差不多50US的延时
     delay1();
     io=1;//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进入空闲状态
      num_check=R_H+R_L+T_H+T_L;
      if(num_check==check)//判断读到四个数据之和是否与校验位相同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check=num_check;
   }
  }
}
//DHT11数据显示程序
void  main()
{
  lcd_init();//初始化LCD
  while(1)
  {
        display(0x00,'R');//LCD的第一行显示
        display(0x01,':');
        display(0x02,RH/10+0x30);//表示带字库的LCD1602中的0x30的位置放有数字0RH/10+0x30即表示湿度的十位数字在字库RH/10+0x30的位置处放着
        display(0x03,RH%10+0x30);
        display(0x04,'%');
        display(0x40,'T');//LCD的第二行显示
        display(0x41,':');
        display(0x42,TH/10+0x30);
        display(0x43,TH%10+0x30);
        display(0x44,0xdf);//以下是两个温度单位的处理
        display(0x45,0x43);
  }
}

网友A:
传输困难是什么问题!!!!!!!!!!!!!!

楼主:
就是传感器不能把数据传输到单片机,启动后完全没有反应

网友B(2019-03-27):
DHT11湿度传感器当开关控制风扇程序如何写

网友C:
一个个模块功能的排查,先看下DHT11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传感器不能把数据传输到单片机,启动后完全没有反应

你搞个热敏电阻,不就完事了,搞这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