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全波整流电路和桥式整流电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6-13):
桥式全波整流电路和桥式整流电路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一般来讲,桥式整流电路就指的是桥式全波整流电路,通过变压器副边的四个二极管形成一个整流桥,使得正弦波形得以整流,得到的整流波形频率是原来波形的二倍。全波整流还有其他实现方式,比如利用变压器,将中点引出,此时利用两个二极管,可以实现全波整流,相当于两个半波整流相互叠加。

网友B:
主要分单相全波和三相桥式。

网友C:
没区别,桥式全波整流电路是针对半波整流电路而言。

网友D:
没区别,桥式全波整流是针对半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