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50 8050 接单片机IO口电路 求帮助

楼主(2018-06-13):
请大师帮画一个 用单片机IO口 控制 8550  跟 8050  接12V负载的电路图 , 是两个图啊。一个图控制8550  一个图控制8050  谢谢大师了

这两个三极管一直搞不懂接法,烧坏了N多个单片机跟5V电源了  !只能麻烦大师帮助了!!

楼主:
感谢坛友给我的电路图,但昌在实际中发现 左边这个由于我没有1K电阻,把成10K电阻接好后,5V稳压块上温太快,好热达到上不去手的程度了,是不是电阻大了负载增加了呢???
右边这个上电后所有的灯先亮一下再

去是用单片机控制IO口作流水灯的  一共7路,带7路LED!  请大师帮助完善一下电路!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不是很简单么,网上的历程一大堆,查一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