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单片机红外遥控灯 含有源程序,原件清单,原理图等资料

楼主(2018-06-13):
自制遥控灯,有程序清单相关软件下载,原理图,报告等等

遥控灯实物图:

电路原理图如下:

红外线遥控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一种通信和遥控手段,红外遥控是一种无线、非接触控制技术,红外遥控系统主要由遥控发射器、一体化接收头、单片机、接口电路组成,利用遥控发射器发射信号,接收头就开始接收外来红外信号,同时将其转换成电信号,然后经过检波、整形、放大,再由CPU定时对其采样,将每个采样点的二进制数据以8位为一个单位,分别存放到指定的存储单元中去,供以后对该设备控制使用。

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课题主要使用STC90C51单片机,结合大学期间所学过的电路,模电,数电,51单片机,嵌入式等知识来完成一个多功能的红外遥控器,主要可以实现在数码显像管和液晶显示屏上数字解码和显示以及完成对音量的遥控控制。
本课题主要的任务是把红外接受传感技术和遥控器结合起来,通过6122遥控器作为发射端发送信号到PC838红外接收头并且最终通过90C51芯片完成红外解码工作最终使得数码显示管上显示出相对应的数字。通过这个课题使我能够对当今的主流遥控技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认识,并且也为今后更深入的研究工作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课题研究的主要方法:
1.    了解本次课题所需的STC90C51芯片的基本原理,大致原理图以及工作范围。
2.    就课题要用到的PC838红外接收头和WD6122遥控器以及数码显示管的大致工作原理,引脚图,引脚功能等进行一个完整的理解和认识。
3.    理解和弄清遥控器所代表的发射端和红外接收头所代表的接收端,显示屏之间的联系
4.    编写程序使信号通过遥控器发送到接收端并且最终转化成数字显示在数码显像管上。
5.    对显示屏解码和显示数字功能进行测试
6.    整体进行调试。

红外遥控0-9元件清单

1.    7*9万用板
2.    STC89C51单片机
3.    40脚IC座
4.    红外遥控器(成品)
5.    红外一体接收头
6.    一位共阳数码管0.56
7.    11.0592m晶振
8.    30pf电容*2
9.    10uf电解电容
10.    100uf电解电容
11.    100Ω电阻
12.    30k电阻
13.    10k电阻
14.    104独石电容
15.    小按键
16.    自锁开关
17.    DC电源接口
18.    USB电源线(或电池盒)
19.    导线若干
20.    焊锡若干

网友A:
老哥程序在哪啊

网友B:
中断中那个f==1,f代表什么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断中那个f==1,f代表什么来的?

这个可能是标志位

网友D:
原理图上面标明 红外接收管dat接51的P3.3脚,为什么你的c程序里面 没有 P3.3的定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上面标明 红外接收管dat接51的P3.3脚,为什么你的c程序里面 没有 P3.3的定义???

P33是外部中断INT1的引脚,不需要定义,开外部中断就可以了。
IT1=1;//下降沿有效
EX1=1;//外部中断1开

网友F(2018-08-02):
P0口做什么的,原理图没看到有啊,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G:
程序打不开。。。

网友H:
谢谢楼主大大分享的好东东

网友I(2019-12-25):
谢谢楼主分享!很有帮助!

网友I:
请问可以用MSP430G2553芯片实现吗

网友J:
我发的更智能,咋没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