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热释电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用LM324放大一次就连接到单片机上?

楼主(2018-06-13):
关于热释电传感器的运放电路,请问能不能把热释电的输出信号用LM324放大一次就连接到单片机上?

网友A:
可能可以,之前看过的工控板就是用运放放大传感器信号的。

网友B:
可能可以

网友C:
可以的,去试试吧

网友D:
要看你的“热释传感器”的输出什么信号,现在许多传感器都做成一体的,直接可以输出开关信号(而不是简单地模拟信号)。如果是这样的,不需要运放放大,直接接单片机IO即可。

如果输出的是模拟信号,这种可以通过模数转换,显示量的变化。但是和单片机的接口电路就比较复杂了。根据输出信号的不同(强弱、输出阻抗等的不同)有可能要用到:桥式检测、运放跟随器、运放放大、模数转换等单元,然后送单片机进行处理。

网友E:
用LM324不行, LM324性能太差, 小信号放大要选好点的运放, 还有放大一次也不行, 运放放大>20性能差好多, 一般选10倍放大一级, 要多级放大才行.

网友D(2019-01-07):
除非单片机自带AD转换,否则肯定不行。

总之不经AD转换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