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费诺编码实验报告与源码

楼主(2018-06-13):
实验三 费诺编码
一、实验目的和任务
  • 理解信源编码的意义;
  • 熟悉 MATLAB程序设计;
  • 掌握费诺编码的方法及计算机实现;
  • 对给定信源进行费诺编码,并计算编码效率;
二、实验原理介绍
给定某个信源符号的概率分布,通过以下的步骤进行费诺编码
1、信源符号按概率从大到小排列;
2、将依次排列的信源符号按概率值分为两大组,使两个组的概率之和近似相同,并对各组赋予一个二进制码元“0”和“1”。
3、将每一大组的信源符号再分为两组,使划分后的两个组的概率之和近似相同,并对各组赋予一个二进制符号“0”和“1”。
4、如此重复,直至每个组只剩下一个信源符号为止。
5、信源符号所对应的码字即为费诺码。
三、实验设备介绍
1、计算机
2、编程软件MATLAB6.5以上

四、实验内容和步骤

编程如下;
A=[0.4,0.3,0.1,0.09,0.07,0.04];
A=fliplr(sort(A));%降序排列
[m,n]=size(A);
for i=1:n
B(i,1)=A(i);%生成B的第1列
end
%生成B第2列的元素
a=sum(B(:,1))/2;
for k=1:n-1
if abs(sum(B(1:k,1))-a)<=abs(sum(B(1:k+1,1))-a)
break;
end
end
for i=1:n%生成B第2列的元素
if i<=k
B(i,2)=0;
else
B(i,2)=1;
end
end
%生成第一次编码的结果
END=B(:,2)';
END=sym(END);
%生成第3列及以后几列的各元素
j=3;
while (j~=0)
p=1;
while(p<=n)
x=B(p,j-1);
for q=p:n
if x==-1
break;
else
if B(q,j-1)==x
y=1;
continue;
else
y=0;
break;
end
end
end
if y==1
q=q+1;
end
if q==p|q-p==1
B(p,j)=-1;
else
if q-p==2
B(p,j)=0;
END(p)=[char(END(p)),'0'];
B(q-1,j)=1;
END(q-1)=[char(END(q-1)),'1'];
else
a=sum(B(p:q-1,1))/2;
for k=p:q-2
if abs(sum(B(p:k,1))-a)<=abs(sum(B(p:k+1,1))-a);
break;
end
end
for i=p:q-1
if i<=k
B(i,j)=0;
END(i)=[char(END(i)),'0'];
else
B(i,j)=1;
END(i)=[char(END(i)),'1'];
end
end
end
end
p=q;
end
C=B(:,j);
D=find(C==-1);
[e,f]=size(D);
if e==n
j=0;
else
j=j+1;
end
end
B
A
END
for i=1:n
[u,v]=size(char(END(i)));
L(i)=v;
end
avlen=sum(L.*A)
H=-sum(A.*log2(A))%输出信息熵
p=H/avlen %输出编码效率

结果如图:
  • 实验结论与心得
通过这次费诺码编程的实验,使我学到了不少实用的知识,实践与课堂知识相结合使学习知识得以运用,知识点学的更透彻了。更重要的是,做实验的过程,思考问题的方法,这与做其他的实验是通用的,真正使我们受益匪浅。

网友A(2019-05-15):
好像有bug,输入序列为[0.2,0.2,0.2,0.2,0.2]或[ones(1,10)*0.1]这样的序列时进入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