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15w404AS制作功放机无信号自动关机

楼主(2018-06-13):
自己制作了一个蓝牙5.0的功放机,为了节能,需要在有信号时自动开机,无信号等待5分钟后自动关机。手头正好有STC15w404AS,于是用STC15w404AS制作了无信号自动关机的电路。

楼主:
设计思路,蓝牙芯片收到蓝牙信号后,IIS总线的DATA电压会达到1.2V左右,每5秒钟检测此信号电压,如果电压超过1V,此时软件延时器清零,如果低于1V,则开始调用软件延时器开始延时300秒。

网友A:
好思路,能分享源码与图纸吗?

网友B:
手上有时基电路估计更方便。

楼主:
    原计划用LM339 四电压比较器 加 成品延时电路搞定,发现成品延时电路用的就是STC15w404AS, 觉得应该可以把两芯片集成到一起,更简洁,毕竟功放机的空间不够多。稍微一研究发现STC15w404AS独自就能实现,我还是许多年前读书的时候接触过单片机,已经全部还给老师了,零基础开始设计。
     今天学习了本站的基础教程《4课:第一个单片机小程序》、《Keil教程(1)》,已经编了我的第一个STC程序,将STC15w404AS第1脚接一个发光二极管,串一个1K的电阻接到地,第7、8脚接VCC,10脚接地,第11、12接PC的串口+MX232变成TTL电平与电脑通讯,目的就是把发光二极管搞亮,抄《4课:第一个单片机小程序》:
void main() //程序从这里开始执行
{
while(1) //这句的作用就是反复的执行下面这个{}中包含的4句
    {
     P1_2=1;  //(1)熄灭灯
     DELAY(); //(2)延时一段时间
     P1_2=0;  //(3)点亮灯
     DELAY(); //(4)延时一段时间
    }
}
结果此处 P1_2=1;  编译不过,提示未定义,百度一下,第1脚叫P1.2,P1=00000100,应该就把P1.2置成高电平灯就亮了,所以P1=0XFF 就OK了。P1=0X00,灯就应该灭。

楼主:
   用stc-isp-15xx-v6.86.exe软件将生成的HEX文件写入404AS,老是提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百度一下,原来是上电时才能写入。发现LED灯几乎不闪,估计是延时时间太短,用STC自动生成的软件延时计算器替换《4课:第一个单片机小程序》的延时程序,提示_nop_()未定义,百度一下,需要#include "intrins.h",编译OK,源代码如下: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43;
        j = 6;
        k = 20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程序从这里开始执行
{
while(1) //这句的作用就是反复的执行下面这个{}中包含的4句
    {
      P1=0XFF;  //(1)熄灭灯
     DELAY(); //(2)延时一段时间
      P1=0X00  //(3)点亮灯
     DELAY(); //(4)延时一段时间
    }
}
LED就每秒闪一下。证明我的第一个STC程序已经运行正常,然后准备照着stc-isp-15xx-v6.86.exe软件里的示范程序《STC15F4K60S4 系列 通过BandGap电压精确测量外部输入电压值举例》编写7脚电压检测。

网友C:
一片  555就可以搞定

楼主:
进过学习和消化,将红色LED转接到P3.6口,将P1口空出来,p1.2作为信号检测端,终于将程序改了出来(具体工作见范例STC15.PDF第923页)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WORD idata Vbg_RAM _at_ 0xef;               //对于只有256字节RAM的MCU存放地址为0EFH

//注意:需要在下载代码时选择"在ID号前添加重要测试参数"选项,才可在程序中获取此参数
WORD code Vbg_ROM _at_ 0x0ff7;            //4K程序空间的MCU

sfr P1M1 = 0x91;    //PxM1.n,Px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1M0 = 0x9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高8位结果
sfr ADC_LOW2    =   0xBE;                   //ADC低2位结果
sfr P1ASF       =   0x9D;                   //P1口第2功能控制寄存器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WORD n)           //@11.0592MHz 延迟1ms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 (n--)
    {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BYTE GetADC(BYTE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2);                               //ADC上电并延时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        //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清除ADC标志

    return ADC_RES;
}

void main()
{
    BYTE ADCbg;
    BYTE ADCp0, ADCp1, ADCp2, ADCp3, ADCp4, ADCp5, ADCp6, ADCp7;
    WORD V0, V1, V2, V3, V4, V5, V6, V7;
        P3M0 = 0xC0;      //led接在p3.6上,设为强推挽模式,参数说明见STC15.PDF第401页
    P3M1 = 0X00;

        while (1)
    {

                                P1M0 = 0x00;
                                P1M1 = 0xFF;           //设为高阻模式

                //第一步:通过ADC的第9通道测试Bandgap电压的ADC测量值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P1ASF = 0x00;                           //不设置P1ASF,即可从ADC的第9通道读取内部Bandgap电压的ADC测量值
                                GetADC(0);
                                GetADC(0);
                                ADCbg = GetADC(0);

                //第二步:通过ADC的第2通道测试外部输入电压的ADC测量值    说明见STC15.PDF第926页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P1ASF = 0x01;                           //设置P1.0口为模拟通道
                                GetADC(0);
                                GetADC(0);
                                ADCp0 = GetADC(0);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P1ASF = 0x02;                           //设置P1.1口为模拟通道
                                GetADC(1);
                                GetADC(1);
                                ADCp1 = GetADC(1);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P1ASF = 0x04;                           //设置P1.2口为模拟通道
                                GetADC(2);
                                GetADC(2);
                                ADCp2 = GetADC(2);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P1ASF = 0x08;                           //设置P1.3口为模拟通道
                                GetADC(3);
                                GetADC(3);
                                ADCp3 = GetADC(3);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P1ASF = 0x10;                           //设置P1.4口为模拟通道
                                GetADC(4);
                                GetADC(4);
                                ADCp4 = GetADC(4);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P1ASF = 0x20;                           //设置P1.5口为模拟通道
                                GetADC(5);
                                GetADC(5);
                                ADCp5 = GetADC(5);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P1ASF = 0x40;                           //设置P1.6口为模拟通道
                                GetADC(6);
                                GetADC(6);
                                ADCp6 = GetADC(6);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P1ASF = 0x80;                           //设置P1.7口为模拟通道
                                GetADC(7);
                                GetADC(7);
                                ADCp7 = GetADC(7);

                //第三步:通过公式计算外部输入的实际电压值
                                //Vx = Vbg_RAM * ADCx / ADCbg;            //使用RAM中的Bandgap电压参数进行计算
                                V2 = Vbg_ROM * ADCp2 / ADCbg;          //使用ROM中的Bandgap电压参数进行计算

                         if( V2 > 50 )
                          P3 = 0X40;  //灯亮
                   else
                          P3=  0X00        ;  //灯灭

                         Delay(1000);
        }
}

将耳机线插入手机,播放音乐,LED灯将闪烁,证明检测到了信号,停止放音乐,LED灯灭,证明工作正常。P1.2口设为高阻状态,并用220K欧的电阻接地,否则会受到杂波干扰,记住隔直电容,把手机烧了就问题大了。
   手头正好有某宝上买的成品延时电路,用的就是404AS芯片(记住是3按键的那种,4按键的用的新唐的单片机),把数码管拆了,就可以利用此电路做为一个8信号检测,无信号自动关机的成品了。

楼主:
最后把成品晒一下。

成品

成品

扩展电路板

扩展电路板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经过几天的试用,将心得分享一下:
1、电源用的开关电源,要做好屏蔽工作,否则干扰太大,电路无法工作。我先加电感滤波,效果不明显,加0.1uF电容,也不明显,后来 我用铜箔将开关电源裹紧,接地,工作正常。试验时用电脑的USB电源则工作正常。
2、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有干扰信号导致无效开机,因此使用持续信号开机,每30秒清一次干扰。30秒内有7个信号即可开机,本程序每250ms检测一次信号,开机需2秒。
3、实际使用中,功放机关机有冲击噪音,20000uf电容放电时间很长,超过10秒以上,因此关机指令执行后,暂停30秒,躲避关机冲击噪音,防止频繁开关机。

网友D(2019-05-10):
不错,也要做一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计划用LM339 四电压比较器 加 成品延时电路搞定,发现成品延时电路用的就是STC15w404AS, 觉得应该可 ...

用  STC15w 的头文件    P12  不是P1_2   你没有学习到位啊

网友F:
555定时器搞定

楼主(2019-11-05):
555是搞不定的,蓝牙会收到各种杂波信号,会误触发。当无信号自动关机时,会有冲击噪音,又会误触发,导致继续开机。

网友G(2022-04-09):
引用 网友H:
真不错,大神厉害

很有用,我也想做个

网友I(2023-03-14):
创新思路,有使用价值,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