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8.0仿真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实验报告与源码

楼主(2018-06-13):
用proteus8.0仿真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实现简单的正反转、加减速控制。
ps. 该贴仅为获取黑币而法,如有雷同,多多保函
实验内容
  • 掌握KeilC51软件与Protues软件联合仿真调试的方法;
  • 掌握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及控制方法;
  • 掌握步进电机控制的不同编程方法。
电路图

实验心得

    这次实验让我学到了通过改变延时函数的参数可以实现步进电机的增减速,改变驱动电机的数模可以实现电机的正反转,中途遇到的困难不少,但在老师的指导下总算是完成任务。这两次实验使我能更熟练地运用微机来控制其他器件,获益良多。

#include<reg52.h>
sbit KEY0=P0^0;
sbit KEY1=P0^1;
sbit KEY2=P0^2;
sbit KEY3=P0^3;
sbit KEY4=P0^4;
unsigned char a[]={0x01,0x02,0x04,0x08};
unsigned char b[]={0x08,0x04,0x02,0x01};
unsigned char c[]={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unsigned char i,s=0,f=0;
unsigned char k=200;
unsigned char l=4;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j,b;
b=t;
        while(b--)
        {
                for (j=0;j<125;j++);
        }
}
void key()
{P0=0x1f;
        if(P0!=0x1f)
        {delay(30);
                if(P0!=0x1f)
                {delay(30);
        if(KEY0==0)
        {s=1;}
        if(KEY1==0)
        {f=1;}
        if(KEY4==0)
        {s=0;
                f=0;}
        if(KEY2==0)
                {if(l>1)
                 l--;}
        if(KEY3==0)
          {if(l<7)
     l++;}
         }}
         }
void speed()
         {switch(l)
                        {case 7:k=50;P1=c[l];break;
                                case 6:k=100;P1=c[l];break;
                                case 5:k=150;P1=c[l];break;
                                case 4:k=200;P1=c[l];break;
                                case 3:k=250;P1=c[l];break;
                                case 2:k=300;P1=c[l];break;
                                case 1:k=350;P1=c[l];break;}
                        }
void main()
{
        while(1)
        {key();
        while(s>0)
        {speed();
                        for(i=0;i<4;i++)
                                {
                                        P2=b[i];
                                        delay(k);
                                        key();
                                }
                                delay(100);
                                key();
                }

        while(f>0)
        {speed();
                        for(i=0;i<4;i++)
                                {
                                        P2=a[i];
                                        delay(k);
                                        key();
                                }
                                delay(100);
                                key();
                }
        }
        }

网友A(2018-11-25):
电机应该怎么加

网友B(2019-10-23):
很给力啊

网友C:
我想要汇编语言

网友D(2019-12-09):
谢谢分享,刚学这个,来学习学习,

网友E(2020-02-08):
我想请教一下
unsigned char a[]={0x01,0x02,0x04,0x08};
unsigned char b[]={0x08,0x04,0x02,0x01};
unsigned char c[]={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F(2020-03-30):
引用 网友E:
我想请教一下
unsigned char a[]={0x01,0x02,0x04,0x08};
unsigned char b[]={0x08,0x04,0x02,0x01};

我也刚学感觉是正反转的 相

网友G(2020-05-19):
请问一下这几个按钮作用是什么

网友H:
谢谢分享,文档不会写,到这偷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