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对于学软件的人来说还是有点难的,毕竟有很多硬件的知识,该怎么学呢?

楼主(2018-06-13):
51单片机对于学软件的人来说还是有点难的,毕竟有很多硬件的知识,该怎么学呢?

网友A:
买一本单片机的入门书,自己啃,要开发板,跟着书上的实验走。然后关于硬件的话,中职级别的电子课本就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A:
如果感觉入门了,在往深里学

网友B:
买一块开发板(带着例程的那种),一个一个例程过。很快就上手了

网友C:
推荐你买一本偏向于实现的51单片机的书(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开发教程)就行,再买块基础开发板,有些电路自己试着去做

网友D:
买块开发板,学做二合一

网友E:
作为一个刚学单片机的萌新,我觉得首先要买一本靠谱的教材,跟着教材的节奏,看书的同时把硬件结构记下来,特别注意特殊寄存器的功能。然后跟着典型的汇编程序的例子,进一步理解单片机的硬件和软件。最后,看一些C语言的例子,试着用C语言写复杂的功能。这个时候应该能算入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