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的数码管显示异常,有乱码

楼主:
同样的数字,四位数码管正常,二位数码管有乱码,同时,显示的数字顺序与实际要显示的数字顺序不符合,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table1[]={50,3,25};
uchar code table2[]={55,20,3};
uchar a=50,b=55,n=0,m=0;
uchar j,k,c3,c2,c1,c0;
uchar pp;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int j;
        for(i;i>0;i--)
                for(j=20;j>0;j--);
}

void display(uchar x,uchar y,uchar o,uchar p)
{
        P2=0x01;
        P0=table[p];
        delay(10);

        P2=0x04;
        P0=table[o];
        delay(10);

        P2=0x08;
        P0=table[y];
        delay(10);

        P2=0x02;
        P0=table[x];
        delay(10);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ET0=1;
        EA=1;
        TR0=1;
        while(1)
        {
                if(TF0==1)
                {
                        TF0=0;
                        pp++;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
                if(pp==20)
                {
                        pp=0;
                        a--;
                        b--;
                        if(a==0)
                        {
                                n++;
                                a=table1[n];
                                if(n==2)
                                {
                                        n=-1;
                                }
                        }
                        if(b==0)
                        {
                                m++;
                                b=table2[m];
                                if(m==2)
                                {
                                        m=-1;
                                }
                        }
                }
                c0=a%10;
                c1=a/10;
                c2=b%10;
                c3=b/10;
                display(c1,c0,c2,c3);
        }
}

网友A(2018-06-13):
选用不同类型的数码管显示出现乱码也正常,就算用相同的数码管显示相同内容,有时软件也可能出现一些小异常

网友B:
显示的时候还原下引脚原来状态,俗称清屏。就好了。也就是在赋值端口显示后全部口置1.然后再显示下一位数。

网友C:
显示下一组数字前,先把之前的数字清了。乱码这个现象就是视觉暂存

网友D:
楼主的程序写的天马行空,排序有点乱,我倒是撸了半天,82行为什么是“c1,c0,c2,c3”,而不是大家习惯的C0,C1,C2,C3 ?数码管显示的排序也是01H,04H,08H最后是02H,最后在4位的数码管上显示顺序应该是b的十位,a的十位,b的个位,a的个位,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显示结果?两个两位数码管分别显示b的十位,a的十位和b的个位,a的个位;
至于为什么显示乱码,可能是P0口电流过大的原因,建议楼主在P0口和数码管位选中间也加上一个74HC593试试;
再问问楼主,为啥不写中断服务程序,而习惯用TF0的查询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程序写的天马行空,排序有点乱,我倒是撸了半天,82行为什么是“c1,c0,c2,c3”,而不是大家习惯的C0, ...

初学者,正在努力,我想显示的其实是两个倒计时,顺序应该是a的十位,a的个位,b的十位,b的个位,上面的二位数码管a倒计时,下面那个b倒计时,图中四位数码管是正确的显示顺序,倒计时也是对的,但是如果程序按照我想的顺序写,结果顺序就是乱的,只有按上面代码里的这个错误的顺序,四位数码管才有正确的顺序。另外,我也试过加消影,就是在延时后加P0=0x00,或者P0=0xff,但是加前者,数码管只显示8和9,加后者只显示”9“左下角缺的一节,而如果加P2=0x00,就什么都不显示了。实在想不明白,所以请求各路大神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