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高手帮我分析下这个单片机程序怎么接线啊

楼主:
这是一个51单片机系统板的例程,不知道怎么接线才能显示,麻烦大佬给看一眼,教教我怎么接线才能显示
就是1602的16个接口对应系统板的哪几个口,万分感谢

这个是例程

网友A(2018-06-13):
根据源码是上方那个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源码是上方那个口

源码上边没有说明啊

网友C:
可以加我,一起讨论单片机,这种看源码中声明定义8位并行数据口,以及三个RS,RW,E

网友D:
先学会如何找出说明书?
找不到,就体验一下说明书的重要性,记住,以后自己设计东西的时候,记得写好说明书。

网友E:
在“LCD1602.h”里面有下面的内容:

//LCD1602 IO设置
#define LCD1602_PORT P0
sbit LCD1602_RS = P2^5;
sbit LCD1602_RW = P2^6;
sbit LCD1602_EN = P2^7;

这个你看得懂吗?照这个来。

网友F:
1-VSS=GND;
2-VDD=VCC;
3-VO调节对比度,接10K可调电阻;
4-RS=P2.5;
5-RW=P2.6;
6-EN=P2.7;
7~14-D0~D7=P0;
15-A=VCC;
16-K=GND

网友G:
LCD 1脚接GND,2脚5V,3脚接两个5K电阻分压,4脚接P25,5脚接P26,6脚接P27,7~14脚接P00~P07,15脚接3v3,16脚接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