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改封装

楼主:
刚学习altium designer,想改元件的封装时,发现是找不到这个封装,也没有其他任何形式的封装,如图。然后我发现我的library那里有封装库,不知道这里为什么没有。

这是点开封装后的界面

这是点开封装后的界面

点了browse

点了browse

点了那个小的倒三角

点了那个小的倒三角

这是library那里

这是library那里

网友A(2018-06-13):
软件里都是安装常用,有的并未安装,需要去仔细查找

有些库里根本就没有,只能去下官网及第三方上传的资料或自己画了

网友B:
自己看着百度画,反正都要学的

网友C:
有些库里根本就没有,只能去下官网及第三方上传的资料或自己画了

网友D:
ad10之后的版本都只自带有 Miscellaneous Connectors.IntLib 和 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 两个集成库,你所说的AXIAL-0.4封装在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里面的PCB库中,你找不到可能是你的那两个封装库被修改了或者因为AD版本不一样没带,你可以用AD打开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库看一下里面有没有,这两个库一般在C:\Users\Public\Documents\Altium\AD14\Library下,如果没有可以到官网重新下载这两个库替代原理的库。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软件里都是安装常用,有的并未安装,需要去仔细查找

有些库里根本就没有,只能去下官网及第三方上传的资 ...

我用的都是常用的元件,我现在连电阻的封装都改不了。而且我有看到这个的封装库,

网友E:
我使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winter09.然后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就是在导入这个封装库的时候,我选择的格式不对,直接选择pcb.lib格式的,然后导入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着百度画,反正都要学的

我总不能每个元器件都自己画封装吧

网友F:
可以复制粘贴自己改封装

网友G:
要lnstalled 安装才有

网友H:
ad10之后的版本都只自带有 Miscellaneous Connectors.IntLib 和 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 两个集成库,你所说的AXIAL-0.4封装在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里面的PCB库中,你找不到可能是你的那两个封装库被修改了或者因为AD版本不一样没带,你可以用AD打开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库看一下里面有没有,这两个库一般在C:\Users\Public\Documents\Altium\AD14\Library下,如果没有可以到官网重新下载这两个库替代原理的库

网友I:
这个封装标准库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