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只显示一行黑块

楼主(2018-06-13):
按照开发板的电路连接的,代码也是开发板上的学习教程,在开发板上没有问题,两行字符,把芯片拿过来在自己的板子上就不行了。用万用表测过了,芯片是供上电了,为什么?

网友A:
你得了解开发板原理图,然后通过对比分析才能找到答案

网友B:
#baiduhaokan://home/index/?channel=recommend&vid=13713917416930271168&auto_play_index=0&tab=guide&tag=web_wisenatural&source=share_weixin#

网友C:
是不是这样:http://www.51hei.com/bbs/dpj-98340-1.html  ,你在本站搜索“黑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