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电子秤A/D转换电路的选择,用ADC0832还是HX711好一点呢?

楼主(2018-06-13):
    最近想弄一个基于51的电子秤,A/D转换电路用ADC0832好一点还是HX711好一点呢?

网友A:
HX711精度比ADC0832高的多,8bit ADC做电子秤没意义,当然你要只是玩一玩就选ADC0832好了

网友B:
HX711吧,ADC0832是8位adc只有0--255,后期精度问题需要大量的软件补偿,很麻烦,建议用HX711

网友C(2019-01-30):
HX711,论坛里有仿真

网友D(2019-07-01):
引用 网友A:
HX711精度比ADC0832高的多,8bit ADC做电子秤没意义,当然你要只是玩一玩就选ADC0832好了

如果用ADC0832与电子称模块连接,应该怎么连接呢

网友E:
这个主要根据你实际的要求精度来选择相应的AD芯片

网友F:
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了
1. ADC0832   ,   8位   ,价格昂贵, 过时产品,已经停产,都卖翻新产品
2. HX711      ,  24位  , 便宜,货源充足,都是卖新品
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G:
0832还是别用了。用HX711,或者利用24位Σ-Δ型ADC AD7791和外部零漂移
放大器ADA4528-1实现精密电子秤设计。

网友H:
还是根据您的的需要进行选择。

网友I(2020-03-29):
请问HX711 做电子秤,用proteus 仿真 采用51单片机 电路应该怎么连接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问HX711 做电子秤,用proteus 仿真 采用51单片机 电路应该怎么连接呢

你好!
仿真软件里有国人制作的HX711模型,可以完成仿真;
具体电路怎么连接,还要看你具体功能要求。。。

网友K:
称重专用,分辨率很高。电子秤除了选ad,更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悬臂以及支架,还有合适的应变片,优化的算法,只有整体的协调配合才能保证最后称重的准确度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