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单片机程序编译错误,求助啊!

楼主(2018-06-13):
菜鸟一枚     程序错了   不知道咋搞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ng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_io P1
uchar key_can;
sbit beep=P2^3;
sbit red=P2^2;
sbit green=P2^1;
sbit yellow=P2^0;
sbit hw =P1^3;
bit flag_300ms=0;
void key()
{
static uchar key_new = 0,key_old=0,key_value= 0;
if(key_new== 0)
  {
  if((key_io&0x07)==0x07)
  key_value ++;
  else
  key_value=0;
  if(key_value>=5)
   {
    key_value=0;
    key_new=1;
   }
  }
  else
  {
  if((key_io&0x07)!=0x07)
  key_value ++;
  else
  key_value =0;
  if(key_value >=5)
  {
  key_value=0;
  key_new=0;
  }
  }
  key_can = 20;
  if((key_new==0)&&(key_old==1))
  {
  switch(key_io&0x07)
  {
  case 0x06:key_can=1;break;
  case 0x05:key_can=2;break;
  case 0x03:key_can=3;break;
  }
  }
  key_old=key_new;
  }
  void time_init()
  {
  EA =1;
  TMOD =0X01;
  ET0 =1;
  TR0 =1;
  }
  uchar flag_alarm;
  uchar flag_bufang;
  uchar flag_bufang_en;
  uint flag_value;
  void hongwai_dis()
  {
  if(flag_alarm ==1)
  {
  red=~red;
  beep=~beep;
  }
  if(flag_bufang_en==1)
  {
  green=~green;
  }
  if(flag_bufang ==1)
  {
  green=0;
  if(hw ==1)
  {
  flag_alarm =1;
  }
  }
  }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1)
  {
  flag_alarm=1;
  }
  if(key_can==2)
  {
  flag_bufang_en=1;
  }
  if(key_can==3)
  {
  flag_alarm=0;
  flag_bufang=0;
  flag_bufang_en=0;
  flag_value=0;
  P2=0xff;
  }
  }
  void main()
  {
  time_init();
  while(1)
  {
  key();
  yellow=~hw;
  if(key_can<10)
  {
  key_with();
  }
  if(flag_300ms==1)
  {
  flag_300ms = 0;
  hongwai_dis();
  }
  }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value;
  TH0=0x3c;
  TL0=0xb0;
  value++;
  if(value%6==0)
  {
  flag_300ms=1
  }
  if(flag_bufang_en==1)
  {
  flag_value++;
  if(flag_value>=600)
  {
  flag_bufang=1;
  flag_bufang_en=0;
  flag_value=0;
  }
  }
  }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x

网友A:
是不是那个地方少分号了,谢谢。

网友B:
程序的第129行,char至少,丢了一个分号

网友C:
这个程序应该是中英文输入法错了,重新输入一遍看一下,用英文输入法

网友D:
第5行可能输入了全角符,从新用半角符输入试一下。

网友E:
都可以的

网友F:
少了分号,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应该是中英文输入法错了,重新输入一遍看一下,用英文输入法

还是不行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个地方少分号了,谢谢。

加上的话  错误更多呀

网友G:
第二行改为 #define uchar unsinged uchar 在char前面少了u

网友G:
第二行是char 所以第五行的uchar是未定义的,将第二行char改为uchar就对了

网友H:
把第5行及以下的uchar改成char。127行flag_300ms=1加;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