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设计刷卡的51单片机代码

楼主(2018-06-13):
毕业设计刷卡代码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CardAction.h"
#include "ke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uzzer=P3^5;//蜂鸣器接口定义,低电平响
sbit Jdq=P3^7;//继电器接口定义,低电平吸合
sbit ChangeKey=P3^2;//切换按键
sbit Key=P3^2;//切换按键

uchar ReturnValue=0;//读卡返回值
uchar ModeFlag=0;//模式标志位 0-验证刷卡开门模式    1-注册卡模式    2-注销卡模式

uchar i=0,t=0,In_Code=0;
uchar IN_TAXT[4]="0000";
uchar NOW_CODE[]="123456E";                //mima
uchar num[]="123A456B789CD0EF";
u8 receiveData;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main()
{
Card_Init();//读卡器初始化
LCD_init();//液晶1602初始化
Buzzer=1;//蜂鸣器关闭
Jdq=0;//继电器关闭
         KeyState=0;
UsartInit();
while(1)
{

   while(ModeFlag==0)//卡验证模式
   {
                 write_string(1,0,"Verif Mode:");//第二行显示"Welcome!"
                 ReturnValue=0;//验证卡返回值置0
                 ReturnValue=Vreif_Sy();// 验证卡
                 if(ReturnValue==4)//ReturnValue==4卡验证成功
          {
                                 write_string(2,0,"Welcome!");//第二行显示"Welcome!"
                                 Buzzer=0; //开蜂鸣器
                           Jdq=1;//开继电器
                                 delay1ms(500);//延时0.5s
                                 Buzzer=1;//关蜂鸣器
                                 delay1ms(1000);//延时1s
                                 write_string(2,0,"         ");//清第二行显示

//                        EA=1;
//                        ES=1;
                                                                                                Jdq=0;//关闭继电器

                 for(t=0;t<100;t++)
                                                 {                        SBUF='A';delay1ms(50);}

          }
                else                         {SBUF='B';                }

         if(ChangeKey==0)//切换按键被按下
         {
                        while(ChangeKey==0);//等待被弹起
                        LCD_Clear();//清屏幕
                        ModeFlag=1;//进入注册卡模式
         }
         if(Key==0)//切换按键被按下
         {
           while(Key==0);//等待被弹起
           write_string(1,0,"CODE  Mode:");//第一行显示"Code Mode:"
                 write_string(2,0,"         ");
                 In_Code=1;//进入密码模式
                }
   }//end for   while(ModeFlag==0)
   while(ModeFlag==1)//卡注册模式
   {
                         write_string(1,0,"Register Mode:");//第一行显示"Register Mode:"
                         ReturnValue=0;//ReturnValue重置0
                         ReturnValue=CardReg();//卡注册
                         if(ReturnValue==6)//ReturnValue==6卡注册成功
                                {
                                                 write_string(2,0,"Success !");//第二行显示"Success !"
                                                 Buzzer=0;
                                                 delay1ms(500);
                                                 Buzzer=1;
                                                 write_string(2,0,"         ");

                                }
                         if(ChangeKey==0)//切换按键被按下
                         {
                                                 while(ChangeKey==0);//等待被弹起
                                                 LCD_Clear();
                                                ModeFlag=2;//进入注销卡模式
                         }
         if(Key==0)//切换按键被按下
         {
                         while(Key==0);//等待被弹起
                         write_string(1,0,"CODE  Mode:");//第一行显示"Code Mode:"
                         write_string(2,0,"         ");
                         In_Code=1;//进入密码模式
                }

   }//end for   while(ModeFlag==1)
    while(ModeFlag==2)//卡注销模式
   {
     write_string(1,0,"Reset Mode:");//第一行显示"Reset Mode:"
                 ReturnValue=0;//ReturnValue重置0
                 ReturnValue=CardReset();//注销卡
                 if(ReturnValue==6)//ReturnValue==6卡注销成功
          {
                         write_string(2,0,"Success !");//第二行显示"Success !"
                         Buzzer=0;
                         delay1ms(500);
                         Buzzer=1;
                         write_string(2,0,"         ");
          }
         if(ChangeKey==0)//切换按键被按下
         {
           while(ChangeKey==0);//等待被弹起
           LCD_Clear();
                 ModeFlag=3;//进入注销卡模式

}

   }//end for   while(ModeFlag==2)

         while(ModeFlag==3)//密码输入模式
        {

                write_string(1,0,"CODE  Mode:");//第一行显示"Code Mode:"
                KeyDown();
                if(KeyState)
                {
                        KeyState=0;

                        IN_TAXT[i]=num[KeyValue];

//                write_char(2,0,IN_TAXT[i]);//第一行显示"Code Mode:"
//                write_char(2,2,NOW_CODE[i]);//第一行显示"Code Mode:"
//
//                write_string(2,0,NOW_CODE);//第一行显示"Code Mode:"
//
//                write_string(2,6,IN_TAXT);//第一行显示"Code Mode:"

//                write_char(2,3,IN_TAXT[i]);//第一行显示"Code Mode:"
                i++;
                        if(i==1)
                        {
                                                write_string(2,0,"*          ");//第一行显示"Code Mode:"

                        }
                                                if(i==2)
                        {
                                                write_string(2,0,"**          ");//第一行显示"Code Mode:"

                        }
                                                                        if(i==3)
                        {
                                                write_string(2,0,"***          ");//第一行显示"Code Mode:"

                        }
                                                                                                if(i==4)
                        {
                                                write_string(2,0,"****          ");//第一行显示"Code Mode:"

                        }
                                                                                                   if(i==5)
                        {
                                                write_string(2,0,"*****          ");//第一行显示"Code Mode:"

                        }
                                                                                                   if(i==6)
                        {
                                                write_string(2,0,"******          ");//第一行显示"Code Mode:"

                        }

                }

                        if(i>=7)
                        {
                                i=0;
                                        if(NOW_CODE[0]==IN_TAXT[0]&&NOW_CODE[1]==IN_TAXT[1]&&NOW_CODE[2]==IN_TAXT[2]&&NOW_CODE[3]==IN_TAXT[3]&&NOW_CODE[4]==IN_TAXT[4]&&NOW_CODE[5]==IN_TAXT[5]&&NOW_CODE[6]==IN_TAXT[6])//密码正确
                                         {
                                                         write_string(2,0,"Success !      ");//第二行显示"Success !"
                                                         Buzzer=0;
                           Jdq=1;//开继电器

                                                         delay1ms(1000);
                                                         Buzzer=1;
                                                         write_string(2,0,"         ");
                                                        In_Code=0;
                                                 ModeFlag=0;
                                                                                                   Jdq=0;//gaun继电器

                                 for(t=0;t<100;t++)
                                                 {                        SBUF='A';delay1ms(50);}

                                         }

                                          else {           write_string(2,8,"error");                                                                         SBUF='B';};
                        }

                if(ChangeKey==0)//切换按键被按下
         {
           while(ChangeKey==0);//等待被弹起
           LCD_Clear();
……………………

网友A(2018-07-27):
楼主,RC522和单片机怎么连线呀

网友B(2022-01-03):
RC522源码这里定义了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