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DAC功能直接输出正弦波的源码

楼主:
概述:通过STM32的DAC功能直接输出正弦波,取样点多时,正弦波失真很小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led.h"
#include "STM32_WaveOutput.h"
//注意有的f103系列没有DAC
//tim2触发dac通道一更新,dac数据由dma2传输
//WaceOutput.h中的N越大,正弦波形失真越小,能达到的正弦频率上限越小
//PA4输出正弦波
//DAC1输出缓存不使能,不能直接接较大的负载
//若使能缓冲,注意DAC数据寄存器为0时,电压不为0,注意调整SineWave_Data()函数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        LED_Init();
//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SineWave_Init(1000);//频率设定 1Hz为单位
        while(1)
        {

        }
}

网友A(2019-02-27):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B(2019-05-23):
正在学正弦波,刚好下载一个看看,谢谢。

网友C:
学习感谢大神 请问必不够怎么搞

网友D:
103哪些系列无DAC

网友E(2019-07-05):
是否可以用,大家测试一下。、

网友F:
有没有库函数的

网友G: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H(2019-08-04):
亲测,是1K频率的正弦波,想请问楼主最大可输出多大频率的正弦波,峰值可以到多少?

网友I:
下载了报错看不了是什莫原因

网友J(2019-10-06):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学习了!

您好,能给我发一下这个压缩包吗?

网友K:
看看大神神乎其技的操作

网友L(2021-07-03):
正在研究 ,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