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RS485多机通信+LCD显示的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6-13):
//主机的一部分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sendchar[20];                         //发送数据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48,49,50,51,52,53,54,55,56,57};     //字符数组
unsigned char RXDdata[20];                          //接收总数据数组
unsigned char save[8]={0,0,0,0,0,0,0,0};
unsigned char count=0;                              //计数位
unsigned char rx_flag;
sbit RS485E=P3^7;                                       //485使能端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void send_case();                           //发送数据存储功能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um_counter=0;
    unsigned char j=0;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playflag=0;                           //判断标志位
//    unsigned char redata;
    unsigned char temdata[10];                            //接收温度数据数组
    unsigned char anadata1[10];                            //接收模拟量1数据数组
    unsigned char anadata2[10];                            //接收模拟量2数据数组
        LCD_Init();
            SCON=0x5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EA=1;
        ES=1;              //允许串口中断
        TL1=0xe8;
        TH1=0xe8;             //波特率1200
        TR1=1;
        RS485E=0;
        LCD_WriteStr(2,1,"长春工业大学");            //列8,行4
        LCD_WriteStr(3,3,"电气学院");
    while(1)
    {
       KeyValue=0;
       KeyDown();
       if(KeyValue==34)                     //接收数据
       {
           KeyValue=0;
           LCD_Clear();
           LCD_WriteStr(1,1,"请选择分机");
           while(KeyValue==0)
               KeyDown();
                                         if(KeyValue==11)
                                         {
                                                 LCD_Clear();

LCD_WriteDBC(1,1,save[0]/10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2,1,'.');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3,1,save[0]/10%1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4,1,save[0]%1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5,1,save[1]/10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6,1,'.');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7,1,save[1]/10%1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8,1,save[1]%1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1,2,save[2]/10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2,2,'.');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3,2,save[2]/10%1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4,2,save[2]%1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5,2,save[3]/10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6,2,'.');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7,2,save[3]/10%1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8,2,save[3]%1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1,3,save[4]/10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2,3,'.');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3,3,save[4]/10%1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4,3,save[4]%1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5,3,save[5]/10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6,3,'.');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7,3,save[5]/10%1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8,3,save[5]%1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1,4,save[6]/10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2,4,'.');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3,4,save[6]/10%1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4,4,save[6]%1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5,4,save[7]/10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6,4,'.');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7,4,save[7]/10%10+0x30);
_nop_();
_nop_();
_nop_();
LCD_WriteDBC(8,4,save[7]%10+0x30);
_nop_();
_nop_();
_nop_();
                                                }
           if(KeyValue==41)                     //接收1号分机数据
           {
              KeyValue=0;
              LCD_WriteStr(1,2,"选择1#分机");
              ES=0;
              RS485E=1;
              SBUF=0X11;
              while(!TI);
                      RS485E=0;
              TI=0;
              ES=1;
              LCD_WriteStr(1,3,"#1机故障");
              while(count!=14);
                for(i=0;i<6;i++)
                  {
                     temdata[i]= RXDdata[i];
                  }
                for(i=0;i<4;i++)
                  {
                     anadata1[i]=RXDdata[i+6];
                  }
                for(i=0;i<4;i++)
                  {
                     anadata2[i]=RXDdata[i+10];
                  }
                LCD_Clear();
                LCD_WriteStr(1,1,"当前温度:");
                LCD_WriteStr(1,2,temdata);
                LCD_WriteStr(1,3,"模拟量1 :");
                LCD_WriteStr(6,3,anadata1);
                                                                save[0]=(anadata1[0]-0x30)*100+(anadata1[2]-0x30)*10+(anadata1[3]-0x30);
                LCD_WriteStr(1,4,"模拟量2 :");
                LCD_WriteStr(6,4,anadata2) ;
                                                                save[1]=(anadata2[0]-0x30)*100+(anadata2[2]-0x30)*10+(anadata2[3]-0x30);
                count=0;
           }
           if(KeyValue==42)
           {
            KeyValue=0;
              LCD_WriteStr(1,2,"选择2#分机");
              ES=0;
              RS485E=1;
              SBUF=0X12;
              while(!TI);
                      RS485E=0;
              TI=0;
              ES=1;
              LCD_WriteStr(1,3,"#2机故障");
              while(count!=14);
                for(i=0;i<6;i++)
                  {
                     temdata[i]= RXDdata[i];
                  }
                for(i=0;i<4;i++)
                  {
                     anadata1[i]=RXDdata[i+6];
                  }
                for(i=0;i<4;i++)
                  {
                     anadata2[i]=RXDdata[i+10];
                  }
                LCD_Clear();
                LCD_WriteStr(1,1,"当前温度:");
                LCD_WriteStr(1,2,temdata);
                LCD_WriteStr(1,3,"模拟量1 :");
                LCD_WriteStr(6,3,anadata1);
                                                                save[2]=(anadata1[0]-0x30)*100+(anadata1[2]-0x30)*10+(anadata1[3]-0x30);
                LCD_WriteStr(1,4,"模拟量2 :");
                LCD_WriteStr(6,4,anadata2) ;
                                                                save[3]=(anadata2[0]-0x30)*100+(anadata2[2]-0x30)*10+(anadata2[3]-0x30);
                count=0;
           }
           if(KeyValue==43)
           {
              KeyValue=0;
              LCD_WriteStr(1,2,"选择3#分机");
              ES=0;
              RS485E=1;
              SBUF=0X13;
              while(!TI);
                      RS485E=0;
              TI=0;
              ES=1;
              LCD_WriteStr(1,3,"#3机故障");
              while(count!=14);
                for(i=0;i<6;i++)
                  {
                     temdata[i]= RXDdata[i];
                  }
                for(i=0;i<4;i++)
                  {
                     anadata1[i]=RXDdata[i+6];
                  }
                for(i=0;i<4;i++)
                  {
                     anadata2[i]=RXDdata[i+10];
                  }
                LCD_Clear();
                LCD_WriteStr(1,1,"当前温度:");
                LCD_WriteStr(1,2,temdata);
                LCD_WriteStr(1,3,"模拟量1 :");
                LCD_WriteStr(6,3,anadata1);
                                                                save[4]=(anadata1[0]-0x30)*100+(anadata1[2]-0x30)*10+(anadata1[3]-0x30);
                LCD_WriteStr(1,4,"模拟量2 :");
                LCD_WriteStr(6,4,anadata2) ;
                                                                save[5]=(anadata2[0]-0x30)*100+(anadata2[2]-0x30)*10+(anadata2[3]-0x30);
                count=0;
           }
           if(KeyValue==44)
           {
               KeyValue=0;
              LCD_WriteStr(1,2,"选择4#分机");
              ES=0;
              RS485E=1;
              SBUF=0X14;
              while(!TI);
                      RS485E=0;
              TI=0;
              ES=1;
              LCD_WriteStr(1,3,"#4机故障");
              while(count!=14);
                for(i=0;i<6;i++)
                  {
                     temdata[i]= RXDdata[i];
                  }
                for(i=0;i<4;i++)
                  {
                     anadata1[i]=RXDdata[i+6];
                  }
                for(i=0;i<4;i++)
                  {
                     anadata2[i]=RXDdata[i+10];
                  }
                LCD_Clear();
                LCD_WriteStr(1,1,"当前温度:");
                LCD_WriteStr(1,2,temdata);
                LCD_WriteStr(1,3,"模拟量1 :");
                LCD_WriteStr(6,3,anadata1);
                                                                save[6]=(anadata1[0]-0x30)*100+(anadata1[2]-0x30)*10+(anadata1[3]-0x30);
                LCD_WriteStr(1,4,"模拟量2 :");
                LCD_WriteStr(6,4,anadata2) ;
                                                                save[7]=(anadata2[0]-0x30)*100+(anadata2[2]-0x30)*10+(anadata2[3]-0x30);
                count=0;
       }
   }
       if(KeyValue==41)
          {
             LCD_Clear();
             LCD_WriteStr(1,1,"1#分机");
             LCD_WriteStr(1,2,"请输入8 位data");
             sendchar[0]=0x21;
             send_case();
          }
       if(KeyValue==42)
          {
             LCD_Clear();
             LCD_WriteStr(1,1,"2#分机");
             LCD_WriteStr(1,2,"请输入8 位data");
             sendchar[0]=0x22;
             send_case();
          }
       if(KeyValue==43)
          {
             LCD_Clear();
             LCD_WriteStr(1,1,"3#分机");
             LCD_WriteStr(1,2,"请输入8 位data");
             sendchar[0]=0x23;
             send_case();
          }
       if(KeyValue==44)
          {
             LCD_Clear();
             LCD_WriteStr(1,1,"4#分机");
             LCD_WriteStr(1,2,"请输入8 位data");
             sendchar[0]=0x24;
             send_case();
          }
       if(KeyValue==33)
         {
            RS485E=1;
            LCD_WriteStr(3,3,"please wait...");
            do
             {
               SBUF=sendchar[j];              //       发送数据
               while(!TI);
               TI=0;
               j++;
              }while(j<9);
               j=0;
              RS485E=0;
            LCD_Clear();
            LCD_WriteStr(3,3,"发送成功");
           }
    }
}

void send_case()
{
    unsigned char sendnum;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分机源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lcd.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adc0809_data  P1        //模拟量采集总线

sbit sda=P2^0;                          //IO口定义
sbit scl=P2^1;

bit  playflag=0;
sbit ADDA = P3^2;
sbit STR =P3^3;                //单片机P3.4接模块STR引脚, 启动转换信号
sbit EOC =P3^5;                //单片机P3.5接模块EOC, 转换结束信号,高电平有效
sbit OE  =P3^6;                //单片机P3.6接模块OE,输出允许信号,高电平有效

sbit RS485=P3^4;

void chushihua(void);
void display(int v);
void play();
void AD(void );
void Conut(void);
void chuanshu(void);

unsigned int tmp;
unsigned char temp,buf,count,counts,mn;
unsigned char datas1[] = {0, 0, 0, 0, 0, 0, 0};
unsigned char data  RXDdata[ ] = {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unsigned char code AD1[] =      {"newwendu        "};  //显示标准框架
unsigned char code AD2[] =      {"                "};  //显示标准框架

unsigned char AD_DATA[2];                              //保存IN0通道转换后的数据
unsigned char AD_DATA1[14];                              //保存IN0通道转换后的数据

unsigned char disbuff[5]           ={ 0,0,0,0,0};
unsigned char disbuff1[14];

void nop()
{
        _nop_();
        _nop_();
}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m)
{        unsigned int n;
          for(n=0;n<m;n++);
}

void init24()  //24c02初始化子程序
{
        scl=1;
        nop();
        sda=1;
        nop();
}

void start24()        //启动I2C总线
{
        sda=1;
        nop();
        scl=1;
        nop();
        sda=0;
        nop();
        scl=0;
        nop();
}

void stop24()         //停止I2C总线
{
        sda=0;
        nop();
        scl=1;
        nop();
        sda=1;
        nop();
}

void writebyte24(unsigned char j)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temp;
           temp=j;
           for (i=0;i<8;i++)
   {
           temp=temp<<1;
           scl=0;
           nop();
           sda=CY;                //temp左移时,移出的值放入了CY中
           nop();
           scl=1;                //待sda线上的数据稳定后,将scl拉高
           nop();
   }
   scl=0;
   nop();
   sda=1;
   nop();
}

unsigned char readbyte24()   //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j,k=0;
   scl=0; nop(); sda=1;
   for (i=0;i<8;i++)
   {
                nop(); scl=1; nop();
              if(sda==1)
                j=1;
              else
                j=0;
              k=(k<<1)|j;
                  scl=0;
        }
           nop();
        return(k);
}

void clock24()         //I2C总线时钟
{
   unsigned char i=0;
   scl=1;
   nop();
   while((sda==1)&&(i<255))
             i++;
   scl=0;
   nop();
}

////////从24c02的地址address中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24c02(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start24();
   writebyte24(0xa0);
   clock24();
   writebyte24(address);
   clock24();
   start24();
   writebyte24(0xa1);
   clock24();
   i=readbyte24();
   stop24();
   delay1(10);
   return(i);
}

//////向24c02的address地址中写入一字节数据info/////
void write24c02(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info)
{
   start24();
   writebyte24(0xa0);
   clock24();
   writebyte24(address);
   clock24();
   writebyte24(info);
   clock24();
   stop24();

   delay1(50);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ff;
          init24();        //初始化24C02

    sendChangeCmd();
    init();
    writeComm(0x80);
    writeString(AD1,16);
    chushihua();

    writeComm(0x80);
         for(ff=1;ff<9;ff++)
     {
       writeData(read24c02(ff+1));     //显示字符
       delay1(50);
      }

    while(1)
    {
        delayMs(1000);                            //温度转换时间需要750ms以上
        writeComm(0xc0);
        display(getTmpValue());
        play();
        AD();              //ADC控制转换
        Conut();                        //计算---显示
        chuanshu();
                    delayMs(10);                //80MS
        sendChangeCmd();

    }
}

void display(int v)
{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0};
    tmp = abs(v);
    datas[0] = tmp / 10000;                                 //最高位
    datas[1] = tmp % 10000 / 1000;                          //次高位
    datas[2] = tmp % 1000 / 100;                            //第三位
    datas[3] =  '.';
    datas[4] = tmp % 100 / 10;
    datas[5] = tmp % 10;
    writeComm(0xc0);
    if(v < 0)
    {
        datas1[0] = '-';
    }
    else
    {
       datas1[0] = '+';
     }
    for(count = 1; count != 6; count++)
    {
        if(count == 3)
          datas1[count] = datas[count];
        else
          datas1[count] ='0'+datas[count];
    }
    writeString(datas1, 6);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ES = 0;                                    //关闭串行中断
   RI = 0;                                  //清除串行接受标志位
   temp = SBUF;
   if(counts<9)
   {
       RXDdata[counts] = temp;       //从串口缓冲区取得数据
       counts++;
       if(counts==9)
        {
          playflag=1;
        }
    }
   if(temp == 0x14)
   {
       RS485 = 1;
       for(count=0;count<14;count++)
       {
           SBUF = AD_DATA1[count];
           while(!TI);
           TI=0;
       }
       RS485 = 0;
    }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
void chushihua(void)
{
    SCON=0x5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EA=1;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TL1=0xe8;
    TH1=0xe8;             //波特率1200
    TR1=1;
    RS485=0;
}
/*********************************************************
  数据显示函数
*********************************************************/
void  play()
{
   if(playflag)
   {
     writeComm(0x80);           //设置位置为第1
                 writeString(AD2, 16);
                 writeComm(0x80);
     for(mn=1;mn<9;mn++)
     {
       if(RXDdata[0]!=0x24)
            break;
       writeData(RXDdata[mn]+48);     //显示字符
       write24c02(mn+1,RXDdata[mn]+48);
       delay1(50);
      }

     playflag=0;
     counts=0x00;
   }
}
/***********AD转换函数**********/
void AD(void )
{
   _nop_();
   ADDA=0;
   _nop_();
   STR=0;
   _nop_();
   STR=1;
   _nop_();
   STR=0;
   while(0==EOC);
   OE=1;
   AD_DATA[0]=adc0809_data;
   _nop_();
   OE=0;

   _nop_();
   ADDA=1;
   _nop_();
   STR=0;
   _nop_();
   STR=1;
   _nop_();
   STR=0;
   while(0==EOC);
   OE=1;
   AD_DATA[1]=adc0809_data;

   _nop_();
   OE=0;
}
……………………

网友A:
能分享下原理图吗?

网友B(2019-12-15):
对于多机通讯时从机的地址设定一直不太明白,正好从这个程序中学习学习。谢谢楼主的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