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窗帘的单片机程序,怎么实现开启1/2窗帘

楼主(2018-06-13):
怎么用delay实现  窗帘开启1/2  且让电机随时停止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0   = P2^0;
sbit D1   = P2^1;
sbit D2   = P2^2;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void run(void)
{
        IN1=0;
        IN2=1;
}
void stop(void)
{
         IN1=0;
        IN2=0;
}
void back(void)
{
         IN1=1;
        IN2=0;
}
void main(void)
{
    uchar flag=0;
         P2=0x08;

           while(1)
           {

                  if(D1==1)
                {
                                 if(D1==1)
                                {
                                        flag++;
                                        if(flag==3)
                                        {
                                        flag=0;
                                        }
                                        while(D1);
                                }

                        switch(flag)
                        {
                        case 1:

                                back();
                                D1=0;
                                delay(5000);
                                stop();
                                break;

                        case 2:

                                back();
                                D1=0;
                                break;
                        }
                }

                  if(D2==1)
                 {

                                 if(D2==1)
                                {

                                        flag++;
                                        if(flag==3)
                                        {
                                        flag=0;
                                        }
                                        while(D2);
                                }

                        switch(flag)
                        {
                        case 1:

                                run();
                                D2=0;
                                delay(5000);
                                stop();

                                break;

                        case 2:

                                run();
                                D2=0;

                                break;
                        }
                 }
                if(K1==0||K2==0)
                {
                stop();
                }
                   if(D0==1)
           {
                        while(D0==1)
                        {
                                stop()        ;

                        }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A:
不是程序如何写?而是你如何构思窗帘的起、停。

网友B:
你要用时间控制的话很难到1/2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在1/2的位置加个传感器做限位。

网友C:
中间加一个继电器来控制

网友D:
如果你是用步进电机作动力,通过控制运行的步数可以实现。

网友E:
用时间 至少要有起点和止点开关 每次都从止点或起点开始计时 运行全行程的一半时间

用步进电机 起点脉冲数清零 到终点的一半就是1/2

用角度传感器 计算旋转多少度折算成距离

用码轨 总计多少个脉冲 走一半就是1/2

用编码器或者码盘

还有更高级的 用个红外测距头模块 读距离

等等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