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temp不管是1还是0,他都执行else里面的语句的

楼主(2018-06-13):
求教为什么我的temp不管是1还是0,他都执行else里面的语句的
我就想用一个端口的1或者0来控制到底动不动作

网友A:
凭空是说不出来的,得看看程序

网友B:
有源代码吗!!!!!!!!!!!!!

网友C:
从软硬上查下吧. 硬件检测的IO脚一定要外加上拉电阻(几百到几K, 阻值越小搞干扰越好耗电也越大). 软件要有防抖动处理

网友D:
一个if对应一个else

网友E:
没有代码怎么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