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文件无法运行但是仿真图能进行

楼主(2018-06-13):
为什么代码无法编译,但是仿真图正常运行。数字温度计

网友A:
还有这等怪事?

网友B:
程序里面写的数码管显示是P0口,而仿真用的P1口;
DS18B20用的单总线传输模式,需要在数据传输口DQ接10K上拉电阻;
其他就是程序的问题了,还没细看,建议楼主直接从网上扣一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