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级联的74hc595驱动的16*16点阵程序怎么由静态改为动态

楼主(2018-06-13):
求大佬指点怎么改成左移或者其他动态显示
#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char code Bmp031[]=
{
        0xF7,0xFF,0x07,0xFE,0xDB,0x83,0xDF,0xBB,0x01,0xBA,0x9F,0xBB,0x5F,0x83,0xEF,0xFE,
        0xFF,0xFF,0x1F,0xE0,0xDF,0xEF,0x1F,0xE0,0xDF,0xEF,0xDF,0xEF,0x1F,0xE0,0xDF,0xEF,
};

uchar code Bmp032[]=
{
        0x7F,0xFF,0xFF,0xFE,0x03,0x80,0x7B,0xFF,0x7B,0xFF,0x03,0xC0,0xBB,0xFD,0xDB,0xFD,
        0x0B,0xC0,0xDB,0xFD,0xFB,0xFD,0x03,0x80,0xFB,0xFD,0xFD,0xFD,0xFD,0xFD,0xFE,0xFD,
};

uchar code Bmp033[]=
{
        0x7F,0xFF,0x7F,0xFF,0x7F,0xFF,0x03,0xE0,0x7B,0xEF,0x7B,0xEF,0x03,0xE0,0x7B,0xEF,
        0x7B,0xEF,0x7B,0xEF,0x03,0xE0,0x7B,0xEF,0x7F,0xBF,0x7F,0xBF,0xFF,0x80,0xFF,0xFF,
};

uchar *bmp[3];

sbit SHCP = P0^4; //移位时钟
sbit STCP = P2^3; //锁存时钟
sbit DATE = P0^2; //数据输入
sbit OE = P2^4;   //输出使能

void out595_datdu(uchar du0, uchar du1, uchar HBIT, uchar LBIT )
{
        uchar i,j,k,z;
        STCP = 0;
        for (i = 0; i < 8; i++)
        {
                SHCP = 0;

                if (du0 & 0x80)
                {
                        DATE = 1;
                }
                else
                DATE = 0;

                SHCP = 1;
                SHCP = 0;
                du0 <<= 1;
  }
        for (j = 0; j < 8; j++)
        {
                SHCP = 0;

                if (du1 & 0x80)
                {
                        DATE = 1;
                }
                else
                DATE = 0;

                SHCP = 1;
                SHCP = 0;
                du1 <<= 1;
  }

        for (k = 0; k < 8; k++)
        {
                SHCP = 0;

                if (HBIT & 0x80)
                {
                        DATE = 1;
                }
                else
                DATE = 0;

                SHCP = 1;
                SHCP = 0;
                HBIT<<=1;
        }
        for (z = 0; z < 8; z++)
        {
                SHCP = 0;

                if (LBIT & 0x80)
                {
                        DATE = 1;
                }
                else
                DATE = 0;

                SHCP = 1;
                SHCP = 0;
                LBIT<<=1;
  }
}

void DlyMs(unsigned int dly)
{
    unsigned int tmp;
    while(dly--)
    {
        for(tmp=0;tmp<2;tmp++);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short int tmp;
    OE = 0;

    bmp[0] = Bmp033;
    bmp[1] = Bmp032;
    bmp[2] = Bmp031;

    while(1)
    {
        tmp = 1;
        for(j=0;j<16;j++)
        {
            for(i=0;i<3;i++)out595_datdu(bmp[i][j*2+1], bmp[i][j*2],~(tmp>>8),~tmp);
            tmp <<= 1;
            STCP = 1;
            STCP = 0;
        }
       DlyMs(1);
    }
}

网友A:
为何要改,改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B:
应该是四个595吧?

网友C:
有仿真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改,改的目的是什么?

想让led点阵动态显示

楼主:
对,4个59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仿真图吗????????????????

图。。。。。。。。。。。。。。。。。。。。。

图。。。。。。。。。。。。。

图。。。。。。。。。。。。。

网友D:
通过数组调整或交换实现,具体根据你的硬件自己慢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