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灯流水灯程序

楼主(2018-06-13):
  • #include <REG52.H>
  • unsigned char RunMode;
  • //**********************************System Fuction*************************************************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 {
  •         unsigned int i,j;
  •         for(i=0;i<count;i++)
  •         for(j=0;j<120;j++);
  • }
  • unsigned char code LEDDisplayCode[]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7
  •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Value)
  • {
  •         P3 = LEDDisplayCode[Value];
  • }
  • void LEDFlash(unsigned char Count)
  • {
  •         unsigned char i;
  •         bit Flag;
  •         for(i = 0; i<Count;i++)
  •         {
  •                 Flag = !Flag;
  •                 if(Flag)
  •                         Display(RunMode);
  •                 else
  •                         Display(0x10);
  •                 Delay1ms(100);
  •         }
  •         Display(RunMode);
  • }
  • unsigned char GetKey(void)
  • {
  •         unsigned char KeyTemp,CheckValue,Key = 0x00;
  •         CheckValue = P2&0x32;
  •         if(CheckValue==0x32)
  •                 return 0x00;
  •         Delay1ms(10);
  •         KeyTemp = P2&0x32;
  •         if(KeyTemp==CheckValue)
  •                 return 0x00;
  •         if(!(CheckValue&0x02))
  •                 Key|=0x01;
  •         if(!(CheckValue&0x10))
  •                 Key|=0x02;
  •         if(!(CheckValue&0x20))
  •                 Key|=0x04;
  •         return Key;
  • }
  • unsigned int TimerCount,SystemSpeed,SystemSpeedIndex;
  • void InitialTimer2(void)
  • {
  •         T2CON  = 0x00;                        //16 Bit Auto-Reload Mode
  •          TH2 = RCAP2H = 0xFC;          //重装值,初始值        TL2 = RCAP2L = 0x18;
  •         ET2=1;                                        //定时器 2 中断允许
  •         TR2 = 1;                                //定时器 2 启动
  •         EA=1;
  • }
  • unsigned int code SpeedCode[]={   1,   2,   3,   5,   8,  10,  14,  17,  20,  30,
  •                                                              40,  50,  60,  70,  80,  90, 100, 120, 140, 160,
  •                                                                 18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1000};//30
  • void SetSpeed(unsigned char Speed)
  • {
  •         SystemSpeed =SpeedCode[Speed];
  • }
  • void LEDShow(unsigned int LEDStatus)
  • {
  •         P1 = ~(LEDStatus&0x00FF);
  •         P0 = ~((LEDStatus>>8)&0x00FF);
  • }
  • void InitialCPU(void)
  • {
  •         RunMode = 0x00;
  •         TimerCount = 0;
  •         SystemSpeedIndex = 10;
  •         P1 = 0x00;
  •         P0 = 0x00;
  •         P2 = 0xFF;
  •         P3 = 0x00;
  •         Delay1ms(500);
  •         P1 = 0xFF;
  •         P0 = 0xFF;
  •         P2 = 0xFF;
  •         P3 = 0xFF;
  •         SetSpeed(SystemSpeedIndex);
  •         Display(RunMode);
  • }
  • //Mode 0
  • unsigned int LEDIndex = 0;
  • bit LEDDirection = 1,LEDFlag = 1;
  • void Mode_0(void)
  • {
  •         LEDShow(0x0001<<LEDIndex);
  •         LEDIndex = (LEDIndex+1)%16;
  • }
  • //Mode 1
  • void Mode_1(void)
  • {
  •         LEDShow(0x8000>>LEDIndex);
  •         LEDIndex = (LEDIndex+1)%16;
  • }
  • //Mode 2
  • void Mode_2(void)
  • {
  •         if(LEDDirection)
  •                 LEDShow(0x0001<<LEDIndex);
  •         else
  •                 LEDShow(0x8000>>LEDIndex);
  •         if(LEDIndex==15)
  •                 LEDDirection = !LEDDirection;
  •    LEDIndex = (LEDIndex+1)%16;
  • }
  • //Mode 3
  • void Mode_3(void)
  • {
  •         if(LEDDirection)
  •                 LEDShow(~(0x0001<<LEDIndex));
  •         else
  •                 LEDShow(~(0x8000>>LEDIndex));
  •         if(LEDIndex==15)
  •                 LEDDirection = !LEDDirection;
  •    LEDIndex = (LEDIndex+1)%16;
  • }
  • //Mode 4
  • void Mode_4(void)
  • {
  •         if(LEDDirection)
  •         {
  •                 if(LEDFlag)
  •                         LEDShow(0xFFFE<<LEDIndex);
  •                    else
  •                         LEDShow(~(0x7FFF>>LEDIndex));
  •         }
  •         else
  •         {
  •                 if(LEDFlag)
  •                         LEDShow(0x7FFF>>LEDIndex);
  •                 else
  •                         LEDShow(~(0xFFFE<<LEDIndex));
  •         }
  •         if(LEDIndex==15)
  •         {
  •                 LEDDirection = !LEDDirection;
  •                 if(LEDDirection)        LEDFlag = !LEDFlag;
  •         }
  •            LEDIndex = (LEDIndex+1)%16;
  • }
  • //Mode 5
  • void Mode_5(void)
  • {
  •         if(LEDDirection)
  •                 LEDShow(0x000F<<LEDIndex);
  •         else
  •                 LEDShow(0xF000>>LEDIndex);
  •         if(LEDIndex==15)
  •                 LEDDirection = !LEDDirection;
  •     LEDIndex = (LEDIndex+1)%16;
  • }
  • //Mode 6
  • void Mode_6(void)
  • {
  •         if(LEDDirection)
  •                 LEDShow(~(0x000F<<LEDIndex));
  •         else
  •                 LEDShow(~(0xF000>>LEDIndex));
  •         if(LEDIndex==15)
  •                 LEDDirection = !LEDDirection;
  •            LEDIndex = (LEDIndex+1)%16;
  • }
  • //Mode 7
  • void Mode_7(void)
  • {
  •         if(LEDDirection)
  •                 LEDShow(0x003F<<LEDIndex);
  •         else
  •                 LEDShow(0xFC00>>LEDIndex);
  •         if(LEDIndex==9)
  •                 LEDDirection = !LEDDirection;
  •     LEDIndex = (LEDIndex+1)%10;
  • }
  • //Mode 8
  • void Mode_8(void)
  • {
  •         LEDShow(++LEDIndex);
  • }
  • void TimerEventRun(void)
  • {
  •         if(RunMode==0x00)
  •         {
  •                 Mode_0();
  •         }
  •         else if(RunMode ==0x01)
  •         {
  •                 Mode_1();
  •         }
  •         else if(RunMode ==0x02)
  •         {
  •                 Mode_2();
  •         }
  •         else if(RunMode ==0x03)
  •         {
  •                 Mode_3();
  •         }
  •         else if(RunMode ==0x04)
  •         {
  •                 Mode_4();
  •         }
  •         else if(RunMode ==0x05)
  •         {
  •                 Mode_5();
  •         }
  •         else if(RunMode ==0x06)
  •         {
  •                 Mode_6();
  •         }
  •         else if(RunMode ==0x07)
  •         {
  •                 Mode_7();
  •         }
  •         else if(RunMode ==0x08)
  •         {
  •                 Mode_8();
  •         }
  • }
  • void Timer2(void) interrupt 5 using 3
  • {
  •         TF2 = 0;         //中断标志清除( Timer2 必须软件清标志!)
  •         if(++TimerCount>=SystemSpeed)
  •         {
  •                 TimerCount = 0;
  •                 TimerEventRun();
  •            }
  • }
  • unsigned char MusicIndex = 0;
  • void KeyDispose(unsigned char Key)
  • {
  •         if(Key&0x01)
  •         {
  •                 LEDDirection = 1;
  •                 LEDIndex = 0;
  •                 LEDFlag = 1;
  •                 RunMode = (RunMode+1)%9;
  •                 Display(RunMode);
  •         }
  •         if(Key&0x02)
  •         {
  •                 if(SystemSpeedIndex>0)
  •                 {
  •                         --SystemSpeedIndex;
  •                         SetSpeed(SystemSpeedIndex);
  •                 }
  •                 else
  •                 {
  •                         LEDFlash(6);
  •                 }
  •         }
  •         if(Key&0x04)
  •         {
  •                 if(SystemSpeedIndex<28)
  •                 {
  •                         ++SystemSpeedIndex;
  •                         SetSpeed(SystemSpeedIndex);
  •                 }
  •                 else
  •                 {
  •                         LEDFlash(6);
  •                 }
  •         }
  • }
  • //***********************************************************************************
  • main()
  • {
  •         unsigned char Key;
  •         InitialCPU();
  •         InitialTimer2();
  •         while(1)
  •         {
  •                 Key = GetKey();
  •                 if(Key!=0x00)
  •                 {
  •                         KeyDispose(Key);
  •                 }
  •         }
  • }

网友A:
请问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是15F204S   IO口有  p3.0 到P3.3   P3.6 P3.7  P1.0 到 P1.5  P5.4  P5.5   如何写呢  ,按指令移动的话  我这个单片机的IO口 都不联着,如何移动啊?  现在只会把每个IO口定义一下,然后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