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代码时出现如下错误求解Error: failed to execute BIN\C51.EXE

楼主(2018-06-13):
keil编译单片机源代码时出现如下错误求解
---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安装文件夹路径\C51\” \BIN\C51.EXE'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安装文件夹路径\C51\” \BIN\C51.EXE'

路径不正确了,,,,,,

网友B:
用百度搜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安装文件夹路径\C51\” \BIN\C51.EXE'你就明白怎样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文件夹路径\C51\” \BIN\C51.EXE'

路径不正确了,,,,,,

具体怎么修改了大神